[应用相关] STM32MP157上可以安装ROS吗?

楼主(2022-07-18):
请问一下,STM32MP157上可以安装ROS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把,好像可以搞AI学习

网友B:
可以使用ROS

网友C:
机器人操作系统(ROS)是一个用于实现机器人编程和开发复杂机器人应用程序的开源软件框架。ROS虽然可以完成操作系统的很多功能,但是它仍然需要安装在例如Linux之类的操作系统上,所以也经常被称为元操作系统或中间件软件框架。
STM32MP157上可以运行linux的,这样就说明,可以使用ROS

网友D(2023-03-01):
STM32MP157上可以运行linux的,这样就说明,可以使用ROS

网友E(2024-05-1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F: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G: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H: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I: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J: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K: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L: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M: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N: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