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I通讯,请问除了在SPI设置中更改分频系数来更新SCK外,还有其它方法设置吗。

楼主(2022-07-18):
【背景】
使用STM32F103ZET6的片子。
基于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5.0的标准库样例程序,目前已经可以使用SPI,和TI的ADS8688进行配合工作了,使用的SCK是9M。

但后续因为采用率的要求,需要将SCK提高到16M等(TI ADS8688的最高工作频率是17M)。

虽然可以通过修改SPI配置中的分频系数,来提高SCK到18M,但这样就超过ADS8688的最高工作频率了,会使得数据不对。

【问题】
(1) 请问除了通过SPI设置中的分频系数,还有其它办法来更改SCK吗?(如果能更改为16M甚好);
(2) 目前了解下来,通过SPI设置中的分频系数,只能得到少数几种可能的SCK。是否有其它思路和办法,可以获得更多种SCK频率?

谢谢

目前程序中时钟,和SPI的设置如下:(晶振8M)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PCLK2 = HCLK/2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2);

  /* Enable SPI Master peripheral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 SPI_MAS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网友A:
直接用ST CUBE软件生成,这个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B:
可以把主频降到64M,SPI就可以分频到16M了。至于会不会影响别的地方,就需要你自己评估了。

网友C:
你需要更换晶振来改变芯片的工作频率

网友D:
SPI时钟可以基于PCLK进行分频而来,PCLK又可以基于HCLK进行APB分频得到,所以你可以调整下前端的APB分频系数,具体你看看那个时钟树。可能的话,尽可能使用CubeMx来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