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在开发一个产品,利用VL53L0测距实现自动启/停;

楼主(2022-07-20):
请问有谁用ST60芯片做了通信方向的产品么,我这边有个用该频段传输数据的需求

网友A:
ST的无线高速芯片吗。哈哈,看过例子,没实际用过

网友B:
这个传输数据的距离很近的

网友C:
没有用过它做产品,但是ST好像很看好60GHz的方向

网友D:
你可以再问问代理商啊,代理商一般都会有些客户的,他们都知道的

网友E:
这个ST好像推广的不是很大力啊

网友F:
一般情况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通讯距离好像不够大,但是通讯速度肯定很OK

网友G:
这频段通信非常OK啊,用的人太少了,净空了可以算是

网友H:
这芯片没用过,但是我觉得可以试试

网友I:
你可以找代理商要一对样片,做测试啊

网友J:
好好分析一下你的需求吧,可能这个频段不适合你

网友K:
没啥问题的,可以做通讯方面的产品

网友L(2023-03-01):
直接找现成的模块吧

网友M(2023-06-07):
基于各种目标物颜色和反射特性进行精确测距。

网友N:
没用过ST60,但是感觉技术挺牛X的。

网友O:
不知道ST60应该用在什么技术上。

网友P:
有测试过,通信距离大概10cm左右,中间可以有遮挡物。

网友Q:
无线高速芯片吗

网友R:
STM32F4驱动4路VL53L0测距

网友S:
在使用VL53L0测距时,应避免对传感器进行强烈干扰或者遮挡,以获得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T:
VL53L0X使用多久

网友U:
单片机怎么使用gy-530 vl53l0x激光测距传感器

网友V:
可参考VL53L0的数据手册,或者使用 软件包中提供的例程代码。

网友U:
如何防止VL53L0X激光传感器断电设备地址重置

网友W:
这个最大测距才2米吧

网友X:
怎么使用模拟iic驱动vl53l0x

网友Y:
这个通讯距离太近了

网友Z:
通讯速度挺不错

网友AA:
VL53L0是一款高精度、低功耗的ToF激光测距传感器,可用于测量物体与传感器之间的距离。

网友AB:
在VL53L0完成距离测量后,将测距结果存储在寄存器中。可以通过I2C总线读取寄存器中的距离值,获取测距结果。

网友AC:
无论目标反射率如何,都能提供精确的距离测量。

网友AD:
VL53L0X是新一代的飞行时间(ToF)激光测距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