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G030F ADC-DMA1通道3,串口收发-DMA1的通道1和通道2

楼主(2022-07-18):
同一个DMA的不同通道为什么会相互影响呢,关闭ADC,串口工作正常,串口波形正常。打开ADC,串口虽然也能工作,但是波形在跳动,好像是ADC的DMA通道总是在打断它

网友A:
寄存器可能是同一个

网友B:
这个最终还是得按你的实际需求来调整

网友C:
如果能看到串口的首发时序收到了一点影响,还真有可能是同一个DMA的不同通道竞争的影响。如同楼上的大神所说,试试改变中断优先级。 但是如果不影响串口的结果或者对ADC没有那么高的速率要求,其实不改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