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80-IOT开发板如何读写U盘

楼主(2022-07-18):
请问使用NUC980-IOT开发板读写U盘,该对linux-menuconfig或者menuconfig做何种设置,是否有例程序可以对照编程,谢谢。

网友A:
默认情况下,内核本身就支持USB Mass Storage, 当插入U盘时,手动 mount或自动mount U盘即可。

网友B:
如果你的系统是通过Buildroot生成的话,并且使用mdev管理动态设备结点,就可以通过mdev实现自动挂载U盘。

网友C:
好像直接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