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7 W25Q32读写

楼主(2022-07-18):
求M487通过PC0~PC5的SPI接口能实现对W25Q32读写的测试case,官网上的SPI测试case烧进去全部失败,体验好难受

网友A:
看您需要使用哪一个例程。开发板上的SPI flash是接在SPIM接口上的。如果要使用例程SPI_Flash,需要将SPI0和SPIM连接起来。68(MOSI)==》82 67(MISO)==》81 66(CLK)==》80 65(SS)==》79。如果要使用例程QSPI_QuadMode_Flash,需要将SPIM连接到QSPI0(PA)口上, 不要将本例程引脚改成PC直接测试,因为QSPI0和SPIM的D2 D3是相反的,会导致数据的2 3位颠倒,6 7位颠倒

网友B:
楼主可以联系我 我安排下技术支持 Q:223661503

网友C:
最近发现,跟原厂的技术支持多交流,好处多多

网友D:
SPI驱动检查下,或者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