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官方例程读写 W25Q32 都fail

楼主(2022-07-19):
PFM-487开发板,读写W25Q32 FLASH,根据官方所述,将排插68(MOSI)与82相连, 67(MISO)与81相连, 66(CLK)与80相连, 65(SS)与79相连。程序中只修改了W25Q32的ID号,原来为W25Q16的ID 0xEF14,将其修改为0XEF15,其余都不变,编译之后下载到开发板中,最后还是出现fail,log如下:
+------------------------------------------------------------------------+
|                 M480 SPI Sample with SPI Flash                         |
+------------------------------------------------------------------------+
Flash found: W25X16 ...
Erase chip ...[OK]
Start to normal write data to Flash ...[OK]
Normal Read & Compare ...[FAIL]

搞了几天了依旧无法给出能正确跑的case,跟STM32比起来,感觉太不友好了

网友A:
这个片子的例程比较多吧

网友B:
如果用官方的例子都没搞定,先看看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C:
上面跑个rt thread,用 SFUD 库来操作SPI Flash 设备

网友D:
这~~小界面做的挺好啊

网友E:
用的是官方的例程吗

网友F:
学习一下,楼主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G:
有官方支持么?是不是改引脚了

网友H(2022-11-10):
W25Q32正在处理、传输数据时突然掉电,就有可能使数据丢失。

网友I:
使用的是硬件spi还是模拟spi,如果是硬件spi,可能是频率不对。

网友J:
有可能是w25q32的芯片存在故障了。

网友K:
这个代码引脚是不是匹配

网友L: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是否完整接收到

网友M:
如果使用一些参考例程他会通过id判断芯片的类型。

网友N:
程序的初始化引脚是否都配置正确了?

网友O:
使用单步调时查看,硬件是否有响应呢?

网友P:
这个看出来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可能是spi通信问题。

网友Q:
从现象来看有可能写flash失败了,也可能读数据失败了。 请检查3引脚是否为低电平写保护了,或者引脚连线接触不好

网友R:
我们这里测试正常的

网友S:
这个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T:
如果是自己涉及到 板子,可能是没有做上拉电阻之类的,电流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

网友:
移植其他的读写程序不能正常使用的吗

网友U:
不会这么奇葩吧

网友V:
可以使用模拟spi读取w25q32的。

网友S:
这个代码不一样的吗??

网友W:
官网的代码配置的是不是不同了呢?

网友X:
fail是在哪里保存的呢?

网友Y:
你查看一下读取的W25Q32的ID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