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助:程序卡死在定时器中断里,不会执行return语句

楼主(2022-07-18):
程序在89c516rd+运行正常 ,移植到15w204s后就各种问题,  首先是定时器0,只能用12T 初装值只能填12ms的值,其他值程序不会运行;  然后是按键进入定时器中断后,执行完该语句后就卡死不动了,不会执行语句最后的return。

网友A:
联系 我们 STC 的 销售 0513-55012928, 我们 会安排专人建个 QQ技术群一对一来支持您

网友B:
程序太大,一个204装不下,需要两个烧烤架,一个秘制一个麻辣。。。。

楼主:
现在的问题又变成了定时器0的th0,tl0初装值不论如何改变都不会改变计时时间,计时时间一直都是12ms左右

网友C:
问问题不要让别人靠猜来回复

楼主:
就是初值改变,定时器没变化,一直都是12ms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