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为什么不是正玄波?

楼主(2022-07-18):
为什么不是正玄波?需要怎么调?

网友A:
LKS的调试软件哪里有下载?能发下么

网友B(2022-09-12):
都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波形

网友C:
1、可以调一下电流环KPKI进行相电流波形改善。
2、你这个应该是电机空转时测得的电流,本身电流信号比较小,容易受到干扰,所以可以将OPA放大倍数放大试试,但需要保证最大相电流时OPA输出电压在3.6V一下,一般2.4V左右即可。

@lmq1241975094 :你这需要换我们吸尘器方案,可能是FOC内环执行之间太长了,这个通用SDK程序执行时间在40us左右,如果跑闭环电流环,电流不正弦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电流采样点,一个是电流环KPKI
@lmq1241975094 :我现在已经用了088的芯片的最大放大倍数200:10.2k,PI控制器我觉得效果也是不错的,但就无论如何都是在闭环的时候没有正弦度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以麻烦您解答一下吗? 开环强拖以及电流闭环角度开环的时候都有很好的正弦波,但是一进入闭环就完全没有正弦度,相电流也很小,但是闭环的时候电机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最高只能上到五万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11万转,我用的是088的芯片,可以麻烦您解答一下吗,谢谢

网友D:
问题描述要清楚一些,这样大家才容易帮你找问题的!

网友E:
能详细说一下问题吗?

网友F: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电流波形也是这样的

网友G:
直接DAC输出还是啥?问题可否描述清楚点?

网友H:
把你遇到的问题说详细点

网友E(2022-11-06):
DAC输出吗?

网友I(2022-12-20):
这是电机空转时候的波形吗?

网友J(2023-04-24):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