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比较器输出电流

楼主(2022-07-18):
高电平输出电流和低电平输出一样吗?后面跟三极管放大电流,还是有什么芯片可以替换。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具体电路。如果是那种OC输出的比较器,那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具体电路。如果是那种OC输出的比较器,那就不同。

高低电平驱动h电路

这么说没有意义,仍然不清楚你用的是什么比较器。

网友B:
看你用什么型号的比较器!推挽输出的则高低驱动电流差不多,OC输出的则只有输出低能驱动,输出高为高阻。

网友C:
这种问题不是应该看规格书找答案吗?

网友D:
高电平输出,低电平输入,一般集成电路是推完输出结构,差不多的。

网友E:
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双电源

网友E:
有个原理图,会好说一点,我大概画了一下,我们可以探讨一下

可以分两种情况 运放正向输出,和反向输出 来分析
三极管的电流IB大小 =(Vout-vB)/R  三极管 集电极电流 就是 如图所示,关键是求出VB电位和运放输出电位,算出基极 电流 一切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