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058--AT32F415 OTG新功能使用

楼主(2022-07-18):
AT32F415 OTG新功能使用

示例目的
演示AT32F415C OTG 新功能的使用方法,415C新增两个功能,
功能1:在OTGFS Device模式下,VBUS(PA9)可通过配置释放给其它外设使用。
功能1使能方法:设置寄存器OTG_FS_GCCFG bit[21] 为1。
功能2:在OTG_FS Device模式下,端点3支持重配置,使能该功能之后,使用这个端点可同时支持端点3和端点4与主机通信,具体使用端点3还是端点4是通过USB设备的配置描述进行配置。
功能2使能方法:((uint32_t *)0x40021044) |= 0x80000000。该示例适用于雅特力科技的AT32F415系列中的C版本芯片。该芯片系列集成了ARM™ 32位Cortex®-M4内核。表2列出了所有的产品型号。表1列出了本文涉及产品的识别:
  • 通过芯片封装上产品标识下的版本号
  • 通过包装盒标签上的产品标识的最后1个数字
1. 产品容量信息和器件唯一ID寄(UID基地址:0x1FFF F7E8)中的Bit[78:76] Mask_Version指明芯片的版本号,即通过地址0x1FFFF7F1的Bit[6:4]获知版本号,比如B版:0b001C版:0b010
2. 关于在不同芯片封装上识别版本号,请参 2 产品上硅版本号标示。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15C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OTG
快速使用方法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15 开发板
2) USB接口
软件资源
1) SourceCode
 415_OTG_Device_NewFunction
功能 1 示例使用(PA9 释放)
1) 打开 project\at_start_f415\examples\usb_device\ vcp_Loopback_funtion1,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 实验使用AT-START-F415开发板
3) 此例程展示了如何在AT32F415C使用OTG Device的时候释放VBUS(PA9)引脚给其它外设使用,此例程将PA9释放给USART使用。
4) 示例代码部分展示,打开USB_VBUS_IGNORE宏定义:
/**
* @brief ignore vbus detection, only available in at32f415xx revision C.
* at32f415xx revision B: (not support)
* the vbus detection pin (pa9) can not be used for other functionality.
* vbus pin must kept at VBUS or VDD.
*
* at32f415xx revision C: (support)
* ignore vbus detection, the internal vbus is always valid.
* the vbus pin (pa9) can be used for other functionality
*/
#define USB_VBUS_IGNORE
5) 使用此例程时,将例程下载到目标板,然后将OTG接口与PC连接即可,USB连接上主机之后,可观察到USB和USART都能正常收发数据。
功能 2 示例使用(端点 3,4 同时使用)
1)打开 project\at_start_f415\examples\usb_device\ custom_hid_funtion2 源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2)实验使用AT-START-F415开发板
3)此例程展示了如何在AT32F415C使用端点号4的功能,使用 project\at_start_f415\examples\usb_device\ Artery_UsbHid_Demo_V1.0.1 上位机进行通信测试。
4)如下是USB抓包结果:OUT使用端点3, IN使用端点4
产品上硅版本号标示
下图显示了AT32F415芯片上硅版本标示的位置,标出的部分是R (Revision Code)的第1碼。
’C’表示該芯片硬件版本為硅版本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