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87K22复位

楼主(2022-07-18):
一直用PIC16系列的单片机,最近有个项目用了一款18f87k22,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芯片正常工作时,用手指触摸芯片表面,没有碰到管脚,芯片自动复位,查来查去也找不到问题,哪位大神碰到过,指点一二,谢谢!控制字如下,内部外部复位,晶振都试过,没有解决!搜索
复制

#pragma config IESO =OFF,FCMEN = OFF,PLLCFG =1,FOSC =3,XINST =OFF,SOSCSEL =2,INTOSCSEL =0,RETEN =ON
#pragma config WDTPS =12,WDTEN =1,BORPWR =1, BORV =3,BOREN =2,PWRTEN =0                        //CPU 48MHZ
#pragma config MCLRE =1,CCP2MX =1,RTCOSC =0//MSSPMSK =MSK7,
#pragma config STVREN =ON
#pragma config CPD =ON,CPB =0//CP=0xff
#pragma config WRTD =1,WRTB =0,WRTC =0

网友A(点评):
stm32也有同样现象

网友B:
问2个问题:(1)你这个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2)是必然发生还是偶然发生事件?
理论上PIC的抗静电能力也没有这么弱啊。

网友C:
偶发现象就不深究了,我遇到一个芯片PIC16F1946,某个IO输入高电平,相临IO也是高,仅此一例,后来量产业发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2个问题:(1)你这个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
(2)是必然发生还是偶然发生事件?
理论上PIC的抗静电 ...

是整个批次都有这个现象!我一直在用PIC16系列,也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同时晶振,复位这些处理基本跟16系列差不多,所以一直不解的就是16系列随便怎么弄都没问题,为什么到了18就不行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整个批次都有这个现象!我一直在用PIC16系列,也一直没有出现过问题,同时晶振,复位这些处理基本跟16 ...

你整个系统的硬件在抗干扰方面做了哪些设计?比如IO(特别是没有使用的IO),电源信号,还是啥都没管

网友E:
和硬件有关?裸片测试呐?

楼主:
这个可以结贴了,感谢大家的关心!原因找到了,还是自己疏忽,由于87K22是可以3.3V和5V工作的,就是在于内部的稳压器,我疏忽忘了将ENVREG与VDD连通,造成稳压器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一有干扰就复位!还是数据手册没看仔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结贴了,感谢大家的关心!原因找到了,还是自己疏忽,由于87K22是可以3.3V和5V工作的,就是 ...

所以说,任何一款芯片不可能被设计得这么辣**,遇到问题多找一下自己得原因。

网友F:
感觉不是软件配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