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ZGT6外部时钟配置异常

楼主(2022-07-18):
编译环境是keil5
烧录官方的AT32F403_Firmware_Library_V2.0.3里的LED点灯程序

用官网提供的时钟配置工具,设置外部Hext为8M,系统时钟72M
就会卡死在while(crm_hext_stable_wait() == ERROR)这句

改烧旧版v1的程序也是RCC时钟的部分无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是Hext 外部告诉晶振未起震成功,请检查晶振焊接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Hext 外部告诉晶振未起震成功,请检查晶振焊接是否ok.

晶振焊接没问题的
是用原本能工作的STM32F103ZET6替换成AT32F403ZGT6

其他代码都能执行 只有外部时钟的部分有问题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了,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