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助,PIC关于利用定时器中断判断输入波形的疑问

楼主(2022-07-18):
ic, pi

图片PIC单片机1508定时器0配置1ms。函数 SL_DRL_scan在定时0运行
void SL_DRL_scan(void)
    static uint8_t cycle=125,ratio=0,low_tim=0;//周期,比率
    if(cycle==0)
    {
        if(ratio>=100)
        {

        }
        else if(ratio<50 && ratio>=8)
        {
            D_LED=1;//灯亮起

        }
        else if(ratio<4)
        {

        }
        ratio=0;
        cycle=125;
    }
    else
    {
        if(D_PORT)//输入高电平
        {
            ratio++;  //比率加1

        }
        else
        {
            low_tim++;
            if(low_tim>=50)
            {
                ratio=0;
                cycle=125;

            }

        }
    }
    cycle--;
}

这个函数是对(80hz) 12.5ms输入波形进行判断(配置和代码实验过可以正确判断运行)
个人不太理解的是定时器0是1MS 中断,想要12.5ms输入波形进行判断,cycle=125不应该是12.5或者定时器0配置0.1ms中断,所以不此求教想问一下这个函数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A:
你是在看别人的项目吧。“这个函数是对(80hz) 12.5ms输入波形进行判断”,具体是怎么判断?判断什么?判断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要揣摩代码的原意,至少先要清楚这个函数对应的设计目标到底具体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看别人的项目吧。“这个函数是对(80hz) 12.5ms输入波形进行判断”,具体是怎么判断?判断什么?判 ...

这个函数是输入12.5ms波形,占空比是20%让一个输出口置1,我个人理解是D_PORT检测到上升沿ratio++根据ratio值做出判断,个人目前不太理解这段代码

网友B:
整体感觉不太对。D_LED=1;//灯亮起,此时ratio是几?在中断里翻转IO,看一下频率。

楼主:
翻转时LED输出角信号就是输入角的信号8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