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

楼主(2022-07-18):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最近在研究CH32V307的板子,这个板子性能还是非常强大的。CH32V307是基于32位RISC-V设计的互联型微控制器,配备了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在标准RISC-V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加入单精度浮点指令集,扩充堆栈区,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
看看CH32V307在物联网控制方面的应用如何,这就就做了一些相关的测试。使用CH32V307和ESP8266实现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连接,并能远程控制CH32V307开发板上的LED灯的通断。
首先要建立的是下位机的设计,这里就不再赘述如何串口烧录ESP8266的AT固件了,网上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设计。
现在有MQTT固件,使用也简答。我没有使用这类固件,使用的是正常的AT固件。通过TCP建立连接,然后与MQTT broker联系的。
CH32V307与ESP8266使用的是串口2的通信,这里需要配置波特率为115200,并开启相关的中断。
void USART2_CF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0};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USART2 TX-->A.2   RX-->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 | 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
并将指令发送到ESP8266和接收ESP266的数据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u8 uartR=0;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uartR=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USART1_RX_STA<USART1_MAX)  //还可以接收数据
       {
           usart1_rxbuf[USART1_RX_STA++]=uartR;   //记录接收到的值
       } else
       {
           USART1_RX_STA=0;                //计数归零
       }

    }
}
初始化ESP8266的时候需要,配置ESP8266位STA模式并与路由器建立连接。
uint8_t ESP8266_Init(void)
{
    //清空发送和接收数组
    memset(usart1_txbuf,0,sizeof(usart1_txbuf));
    memset(usart1_rxbuf,0,sizeof(usart1_rxbuf));

    ESP8266_ExitUnvarnishedTrans();                //退出透传
    Delay_Ms(500);
    ESP8266_ATSendString("AT+RST\r\n");
    Delay_Ms(2000);
    if(ESP8266_Check()==0)              //使用AT指令检查ESP8266是否存在
    {
        return 0;
    }
    memset(usart1_rxbuf,0,sizeof(usart1_rxbuf));    //清空接收缓冲
    ESP8266_ATSendString("ATE1\r\n");             //关闭回显
    if(FindStr((char*)usart1_rxbuf,"OK",500)==0)  //设置不成功
    {
        return 0;
    }
    return 1;                         //设置成功
}
这里用到是strstr的指令,判断是否有我们要求的返回值。FindStr这里的代码是这样规划的。
通过多次演示,判断是否收到数据,如果没有收到数据或者不一样的数据,则判断不正确。
uint8_t FindStr(char* dest,char* src,uint16_t retry_nms)
{
    int retry_nms_t = retry_nms;                   //超时时间
    while(strstr((char*)usart1_rxbuf,src)== NULL && retry_nms_t)//等待串口接收完毕或超时退出
    {
        Delay_Ms(10);retry_nms_t--;
    }
    printf(usart1_rxbuf);
    if(retry_nms_t>=0) return 1;

    return 0;
}
然后就是需要去连接WIFI模块了。需要提前写入路由器的名称和代码
uint8_t ESP8266_ConnectAP(char* ssid,char* pswd)
{
    uint8_t cnt=5;
    while(cnt--)
    {
        memset(usart1_rxbuf,0,sizeof(usart1_rxbuf));
        ESP8266_ATSendString("AT+CWMODE_CUR=1\r\n");              //设置为STATION模式
        if(FindStr((char*)usart1_rxbuf,"OK",200) != 0)
        {
            break;
        }
    }
    if(cnt == 0)
        return 0;
    cnt=2;
    while(cnt--)
    {
        memset(usart1_txbuf,0,sizeof(usart1_txbuf));//清空发送缓冲
        memset(usart1_rxbuf,0,sizeof(usart1_rxbuf));//清空接收缓冲
        sprintf((char*)usart1_txbuf,"AT+CWJAP_CUR="%s","%s"\r\n",ssid,pswd);//连接目标AP
        ESP8266_ATSendString((char*)usart1_txbuf);
        if(FindStr((char*)usart1_rxbuf,"GOT IP",8000)!=0)                      //连接成功且分配到IP
        {
            return 1;
        }
    }
    return 0;
}
在编写代码之前,我们要先搭建好阿里云物联网平台,建立产品和设备。
要建立设备,设备名称随便起。

建立产品以后,需要建立的是物模型。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简单的LED的控制和状态显示,所以只添加了一个LED即可。
在产品里面就是需要建立设备了,这里设备名称随便起,但是必须是英文,后面需要用到的。
点击查看设备的三元素,填写到程序中,生产用户名 ID和密码。

我们接着回复编写我们的程序,连接阿里云。
这里需要的是阿里云的IP地址,https://help.aliyun.com/product/30520.html 具体的应用框架,可以看到这里。

if(ESP8266_ConnectServer("TCP",ServerIP,1883)!=0)
    {
        printf("Conn to MQTT Server !\r\n");
    }
    else printf("Connto MQTT Fail!\r\n");
这里是生成三要素的代码。
void AliIoT_Parameter_Init(void)
{
        char temp[128];                                                       //计算加密的时候,临时使用的缓冲区

        memset(ClientID,128,0);                                               //客户端ID的缓冲区全部清零
        sprintf(ClientID,"%s|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1|",DEVICENAME);  //构建客户端ID,并存入缓冲区
        ClientID_len = strlen(ClientID);                                      //计算客户端ID的长度

        memset(Username,128,0);                                               //用户名的缓冲区全部清零
        sprintf(Username,"%s&%s",DEVICENAME,PRODUCTKEY);                      //构建用户名,并存入缓冲区
        Username_len = strlen(Username);                                      //计算用户名的长度

        memset(temp,128,0);                                                                      //临时缓冲区全部清零
        sprintf(temp,"clientId%sdeviceName%sproductKey%s",DEVICENAME,DEVICENAME,PRODUCTKEY);     //构建加密时的明文
        utils_hmac_sha1(temp,strlen(temp),Passward,DEVICESECRE,DEVICESECRE_LEN);                 //以DeviceSecret为秘钥对temp中的明文,进行hmacsha1加密,结果就是密码,并保存到缓冲区中
        Passward_len = strlen(Passward);                                                         //计算用户名的长度

        memset(ServerIP,128,0);
        sprintf(ServerIP,"%s.iot-as-mqtt.cn-shanghai.aliyuncs.com",PRODUCTKEY);                    //构建服务器域名
        //sprintf(ServerIP,"106.54.182.59");                    //构建服务器域名
        ServerPort = 1883;
至于如何使用MQTT连接 Broker,这里也不赘述了,有代码,直接应用即可。
  1. MQTT_Connect(ClientID, Username, Passward)
连接以后,可以看到,设备已经显示上线了。

我们在串口上也可以看到输出的日志。

这里是定时上传LED状态到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固定的json格式,不能修改,根据前面定义的物模型编写的。
            if(Connnect_flag==1) {//有客户端连接,发送到客户端
                sprintf(s_temp,"{"id":1,"params":{"led":%d},"version":"1.0","method":"thing.event.property.post"}",
                       led_state);
                MQTT_PublishData(P_TOPIC_NAME,s_temp,0);
            }
这里显示的就是LED的状态。当前设备为关闭状态。
我们可以使用设备模式实现控制指令的下发。
当我们选择LED为关闭或者开启状态的时候,在单片机上就会收到这样的数据。
里面json数据"\"led\":1"或者"\"led\":0"便是对LED的状态控制。
我们在程序连判断一下,接收到数据是哪个,就可以对相应的LED进行控制了
  1. if(strstr(usart1_rxbuf+4,""led":1"))led_state=1;
  2.             else if(strstr(usart1_rxbuf+4,""led":0"))led_state=0;
  3.             if(led_state==0)GPIO_SetBits(GPIOE,GPIO_Pin_5);
  4.             else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5);
来看看开发板的验证吧。绿色框就是LED状态的变化。附上源代码

厉害
您好,能给一下源代码吗?

网友A:
不太建议用这些云平台的东西,网络通信最好还是使用自己的服务器,数据交换自己编程,来龙去脉自己心里清清楚楚,最关键的是速度不是这些云平台能比的。

@呐咯密密 :对,大部分用户只是测试。用emqx 跑mqtt比这个还简单。
不是谁都有能力搭建自己的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建议用这些云平台的东西,网络通信最好还是使用自己的服务器,数据交换自己编程,来龙去脉自己心里清清 ...

用EMQX自己搭建不比这个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EMQX自己搭建不比这个简单?

之前也玩过这些云平台的东西,好不容易做了个产品,刚想再升级一下自己的产品,没有想到的是平台公司不玩了,不知道是不是倒闭了,害得自己白忙活一场。拥有自己的服务器才是最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玩过这些云平台的东西,好不容易做了个产品,刚想再升级一下自己的产品,没有想到的是平台公司不玩 ...

本来就是薅羊毛的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薅羊毛的事,

呵呵,所以,后来我用的是自己的服务器,数据交换程序是自己开发的,用的放心,价格不贵。

@xdqfc :就是单纯的自己想倒腾一下,其实别的都不重要,但是数据没办法保存下来就很难受
@F99343441 :呵呵,是自己做平台服务器啊,需要卖给客户用吧,我是自己产品上用,也不需要什么注册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也是自己搭了个云服务器,然而只能实现个数据转发。用户注册啊,数据保存,云端报警一直没做出来,太难了

网友B:
做的不错 很好

网友C:
做的不错的,很棒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做的很棒,很不错,优秀的人

网友E:
很不错,物联网会是大趋势

网友F:
wifi通信吗

网友G:
这个的应用不错。

网友H(2022-08-18):
这个效果可以。

网友I:
这个自带通信模块吗

网友J:
相应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K:
CH32V307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L:
可以连接其他的云吗

网友M(2022-10-05):
怎样实现远程控制电脑开机

网友N:
stm32和ch32用起来有差别吗

网友O:
CH32V307+ESP8266基本控制

网友P:
通过蓝牙、服务器的方式远程监控其状态

网友Q:
如何实现远程开关控制

网友R:
学到了不少嵌入式和机械控制知识。

网友S(2022-12-06):
写的很棒!

网友T(2023-06-10):
硬件使用 ESP8266,基于MQTT协议,自建物联网云平台。

网友U:
远程控制对网络延迟有哪些要求

网友V:
物联网远程控制模块怎么使用

网友W:
远程控制模块怎么使用

网友X:
智能家居远程控制采用哪些物联网技术

网友Y:
硬件方式有哪些?

网友(2023-07-10):
有源码吗

网友Z:
非常好啊 加油

网友AA(2023-10-05):
在云端搭建相应的服务器或使用第三方云平台,接收CH32V307发送的数据并进行处理。可以使用云平台提供的API开发相应的应用逻辑,实现数据存储、远程控制等功能。

网友AB:
以应用于智能家居、智能工业等领域,实现设备的远程控制和管理。

网友AC:
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可以通过使用ESP8266和阿里云物联网平台实现。您可以使用CH32V307和ESP8266建立TCP连接,然后与MQTT broker联系,以实现远程控制 。

网友AD:
使用物联网通信协议(例如MQTT、CoAP、HTTP)将CH32V307连接到云平台或服务器。这通常需要配置网络连接和认证信息。

网友AE:
根据具体的需求,开发手机App或Web界面,实现对物联网设备的远程控制。通过与云平台的交互,将用户的控制指令传输到CH32V307芯片,从而实现对外设的控制。

网友AF:
MQTT是一种轻量级的发布/订阅消息协议,适用于在网络环境中进行消息传输,特别是在物联网应用中。通过MQTT协议,可以将下位机的状态信息发送到云端,然后通过上位机软件从云端获取这些信息,并根据需要控制下位机上的设备。

网友X:
当CH32V307与MQTT broker成功建立连接后,就可以通过MQTT协议实现远程控制。在云平台上,可以通过MQTT协议向CH32V307发送控制指令,从而实现远程控制CH32V307开发板上的LED灯的通断。

网友AG:
CH32V307是一款基于RISC-V架构的物联网芯片

网友AH:
可以使用ESP8266 Wi-Fi模块将CH32V307连接到互联网。

网友AI:
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是指利用CH32V307微控制器和物联网技术,实现对远程设备或系统的监控和控制。

网友AJ:
根据具体的硬件连接方式和外设特点,编写相应的驱动代码,确保芯片能够正确地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和控制。

网友AK:
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是一种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可以使用CH32V307和ESP8266实现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连接,并远程控制CH32V307开发板上的LED灯的通断。

网友AL:
通过TCP协议建立CH32V307与MQTT broker的连接。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在联网模式下进行这一步,因此需要先将CH32V307与云平台进行连接。

网友AM:
物联网远程控制方案可以实现对各种设备的远程监控和控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网友H:
在实现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时,需要考虑网络安全问题

网友AN:
安装CH32V307的开发环境,通常是一个集成开发环境(IDE),用于编写、编译和调试代码。

网友AO:
需要建立与远程服务器或云平台的通信。可以使用各种通信协议,如Wi-Fi、蓝牙、LoRaWAN、NB-IoT等,根据你的应用场景和要求选择合适的通信方式。使用CH32V307的网络接口和通信协议栈,将芯片连接到互联网,并与远程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和控制命令传输。

网友AP:
使用CH32V307的开发工具和软件开发包进行应用程序的开发。CH32V307通常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工具链和软件库,包括编译器、调试器、驱动程序和示例代码等。你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和库来编写控制逻辑、处理传感器数据和与远程服务器通信等功能。

网友AQ:
使用CH32V307内置的网络模块或外接的网络模块(如Wi-Fi、蓝牙等)与云平台或手机App建立通信连接。可以使用TCP/IP协议栈进行网络通信,将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发送到云平台,或接收来自云平台的控制指令。

网友AL:
使用CH32V307和ESP8266实现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连接。首先需要建立下位机的设计,这里不再赘述如何串口烧录ESP8266的AT固件,网上有很多可以参考的设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的是MQTT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因此需要使用MQTT固件,同时需要配置波特率为115200,并开启相关的中断。

网友AR:
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需要选择合适的硬件,设计合适的下位机,并建立有效的通信连接,最终实现远程控制功能。

网友AJ:
可以使用云平台提供的API和服务,将远程控制指令发送到CH32V307芯片,然后芯片执行相应的控制操作。

网友AS:
在实现远程控制时,可以使用MQTT等物联网协议进行通信。

网友AT:
需要将硬件、软件和网络技术结合起来,以实现对远程设备的监控和控制,这在许多物联网应用中都是非常有用的,例如智能家居、工业自动化和农业智能化等领域。

网友AU:
需要一个CH32V307微控制器和一个ESP8266无线通信模块。CH32V307是基于32位RISC-V设计的互联型微控制器,配备了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能够在标准RISC-V基础上大大提高中断响应速度。加入单精度浮点指令集,扩充堆栈区,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

网友AV:
通过TCP建立CH32V307微控制器与ESP8266之间的连接,然后与MQTT broker联系,实现物联网远程控制功能。

网友AW(2024-04-04):
如何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的启动

网友AX:
学习了大量的嵌入式和机械控制知识。

网友AY:
使用MQTT连接 Broker确实非常简单方便

网友AZ:
CH32V307是基于32位RISC-V设计的互联型微控制器,配备了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在标准RISC-V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加入单精度浮点指令集,扩充堆栈区,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

网友BA(2024-05-19):
想要源码

网友BB:
具体使用跟其他32单片机差别大嘛?

网友AY:
CH32V307与ESP8266使用的是串口通信

网友BC:
开发移动应用或网页界面,用于发送控制命令和显示设备状态
界面与云平台后端服务通信,实现用户操作与设备控制的映射

网友AV:
使用适用于CH32V307的开发工具(如MounRiver Studio)编写固件,实现对硬件设备的控制和通信协议的实现

网友BD:
需要开发适用于CH32V307的软件,实现与无线模块的通信以及与云平台的交互

网友BE:
使用CH32V307内置的以太网或Wi-Fi模块(如果有的话)进行网络连接。
如果没有内置网络模块,可以通过串口连接外部网络模块(如ESP8266、ESP32等)。

网友BF:
通过蓝牙或服务器远程监控其状态

网友BG:
CH32V307是由沁恒公司开发的一款基于32位RISC-V指令集的互联型微控制器。

网友BH:
选择合适的通信协议,如MQTT、HTTP、CoAP等,这些协议适合物联网设备的数据传输。

楼主:
使用了ESP8266 Wi-Fi模块来实现与阿里云物联网平台的连接

网友AU:
ESP8266模块根据控制指令连接到MQTT服务器,并将数据或指令发送给服务器或远程设备。

网友AF:
如果使用ESP8266作为网络模块,可能需要通过Arduino IDE、ESP-IDF或其他工具开发其上的固件,负责与CH32V307通信并将数据转发至云端。

楼主:
开发一个用户界面,可能是手机APP或网页应用,通过该界面用户可以远程查看设备状态和发送控制指令。这通常涉及前后端分离的Web开发技术(如Vue.js、Node.js)或原生移动应用开发(如Android Studio、Xcode)。

网友T:
定义数据传输格式和通信规则,确保系统与云端服务器或移动设备之间的可靠通信。

网友BI:
CH32V307微控制器上移植MQTT客户端库,实现与MQTT服务器的连接和消息传输。

网友BJ:
开发固件程序,实现基本的传感器数据采集和控制功能。

网友BH:
使用MQTT协议实现设备与云端或远程服务器的通信。MQTT是一种轻量级的发布/订阅消息传输协议,适用于低带宽、不稳定网络环境。

网友BK:
这通常是一个Wi-Fi或蓝牙模块,使得微控制器能够将数据上传到云平台或直接发送到其他设备,同时也可以从远程终端接收指令。

网友BL:
对于远程控制应用,云平台可以提供数据存储、分析和远程访问接口。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来访问这些服务,实现远程监控和控制。

网友AP:
作为系统的核心,它负责处理来自各种传感器的数据,并执行用户定义的逻辑来控制连接的设备。

网友BM:
通过Wi-Fi、NB-IoT等网络将CH32V307微控制器连接到互联网。

网友V:
JSON因其简洁性和易于解析的特点,在物联网应用中广泛使用。

网友BN:
开发远程控制应用界面(如移动应用或网页界面)。

网友BO:
使用RISC-V架构的工具链(如GCC-RISC-V)编写CH32V307的固件,实现设备控制逻辑、传感器数据读取、网络通信协议栈等。

网友AS:
使用Keil MDK或其他支持的IDE开发CH32V307的固件程序。实现传感器数据采集、处理、存储和控制逻辑。

网友AO:
开发远程控制端应用程序(如手机APP),提供用户友好的界面,用于发送控制命令和查看设备状态。

网友BP:
通过WiFi或其他无线方式连接到互联网,使CH32V307能够远程发送或接收数据。如上面的信息所示,CH32V307与ESP8266的组合常用于实现物联网功能,包括SSL单向认证方式连接MQTT服务器。

网友BD:
CH32V307最小系统板:包含微控制器、晶振、复位电路和调试接口等基本元件。

网友BQ:
配备了硬件堆栈区、快速中断入口,在标准RISC-V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中断响应速度。加入单精度浮点指令集,扩充堆栈区,具有更高的运算性能。

网友AT:
CH32V307微控制器作为核心控制器,负责处理物联网设备的数据和控制指令。
ESP8266模块作为无线通信模块,实现设备与云端或远程服务器的通信。

网友BR:
在服务器端处理设备上传的数据,提供数据存储和分析。

网友BS:
CH32V307微控制器:作为系统的核心,负责传感器数据采集、处理和执行器控制。
传感器:用于监测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光照等)。
执行器:根据控制信号执行动作(如开关灯、调节电机速度等)。
通信模块:负责将数据传输到云端服务器或移动设备。
电源管理:为系统提供稳定可靠的电源。

网友BT:
有没有源码

网友BU(2024-07-02):
111,想要源代码

网友BV:
能开源吗?

网友BW:
求源工程

网友BX:
很好,物联网将是大趋势

网友BY:
可以发下源码吗

网友BZ(2024-08-03):
如何使用物联网遥控模块,

网友CA(2024-10-07):
伟大的工作,非常好,优秀的人

网友CB(2024-11-07):
具体用途和其他32单片机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CC:
远程控制对网络延迟有什么要求?

网友CD:
如何远程控制计算机启动,

网友CE:
Json因其简单和易于解析而被广泛应用于物联网应用。

网友CF(2024-12-16):
开发远程控制应用程序界面(如移动应用程序或web界面)。

网友CG(2025-02-11):
远程控制的网络延迟要求是什么?,

网友I(2025-05-03):
可根据项目需求选择阿里云、腾讯云等物联网云平台。这些平台提供丰富的API和开发工具,便于设备接入和数据管理。

网友CH:
使用MQTT协议与云平台(如阿里云、AWS)通信,支持低功耗、实时性强的远程控制

网友CI:
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方案具有高性能、低功耗和丰富的通信接口,适合多种物联网应用场景。

网友J: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分开供电,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AP:
在云平台上创建产品和设备,获取设备的产品Key、设备名称和设备密钥等信息。通过ESP8266建立的TCP连接,使用MQTT等协议将设备信息上报到云平台,并订阅云平台下发的主题,实现设备与云平台的双向通信。

网友CJ:
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项目是一个典型的嵌入式系统应用,涉及到硬件设计、软件开发和网络通信等多个方面。

网友CK:
基于CH32V307的物联网远程控制方案,可充分利用其高性能、丰富的接口资源和低功耗特性,结合ESP8266等无线通信模块,实现稳定的远程数据传输与设备控制

网友CL:
基于RISC-V青稞V4F内核,主频高达144MHz,支持硬件浮点运算(FPU),适合高计算需求的物联网应用

网友K:
通过以太网或WiFi模块连接到MQTT broker,实现远程数据传输和控制。

网友CM:
作为WiFi模块,通过串口与CH32V307通信。推荐使用ESP-12F系列,稳定性较高

网友AM:
MQTT协议 轻量级发布/订阅协议,适合物联网场景,减少带宽占用

网友AD:
CH32V307 是一款国产 32 位 RISC-V MCU,要实现物联网远程控制,你需要连接一些必要的外设

网友CN:
锵锵锵锵

网友AD:
MQTT 协议:这是一种轻量级的消息传输协议,非常适合物联网应用。它基于发布 / 订阅模式,设备可以发布消息到指定的主题,也可以订阅感兴趣的主题。使用 MQTT 协议可以方便地实现远程控制和数据传输。

网友CO:
配置USART2为115200bps,启用RX中断接收ESP8266数据

网友CP:
配置WiFi或以太网,连接到MQTT broker。

网友CQ:
CH32V307作为主控芯片,连接传感器、执行器和通信模块。

网友CR:
功能强大且灵活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智能家居、环境监测等

网友CS:
使用ESP8266Flasher工具将AT固件烧录到ESP8266模块。

网友CT:
为CH32V307和ESP8266提供稳定的3.3V电源,可采用AMS1117等稳压芯片。设计合适的复位电路,确保系统可靠复位。

网友O:
作为主控芯片,负责数据采集、处理及通信。其高性能RISC-V架构支持复杂计算和多任务处理

网友AN:
配备64KB SRAM和256KB Flash,可满足大多数物联网应用的需求。

网友CO:
在云平台上开发控制界面,用户通过界面发送控制指令。云平台将指令转发到设备订阅的主题,设备接收到指令后进行解析和执行,并将执行结果反馈到云平台。

网友CI:
利用CH32V307和模块GPS北斗双模定位ATGM336H,通过MQTT协议将定位等相关的数据发给到服务器,并根据前端设备规划监控围栏判断设备是否闯入,利用手机APP通知清运者。

网友BO:
CH32V307 的 UART 与 ESP8266 的 UART 相连,实现数据通信。一般将 CH32V307 的 TX 连接到 ESP8266 的 RX,CH32V307 的 RX 连接到 ESP8266 的 TX。

网友BD:
实现CH32V307和AD8232实现心率的测量,并将该数据发送到腾讯云上,然后由腾讯云将数据转发到微信小程序上实现远程实时查看数据,并通过将心率过高或者过低的数据推送到绑定的公众号上。

网友BK:
这个项目不仅展示了如何使用CH32V307和ESP8266进行通信,还展示了如何通过MQTT协议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BN:
解析从ESP8266接收到的数据,根据协议格式提取有效信息。同时,将需要发送的数据按照协议格式进行封装,通过串口发送给ESP8266。例如,解析云平台下发的控制指令,根据指令类型控制相应的设备。

网友AK:
通过串口向ESP8266发送AT指令,完成模块初始化、连接WiFi、建立TCP连接等操作。如发送“AT+RST”指令重启模块,“AT+CWMODE=1”设置为Station模式,“AT+CWJAP”连接WiFi热点,“AT+CIPSTART”建立TCP连接。

网友CO:
通过以外网络TCP和串行总线两种方式分别以ModbusTCP和ModbusRTU的标准协议对CH32V307主板进行访问实现各类寄存器读写功能

网友AU:
在CH32V307上编写串口初始化、发送和接收程序。使用中断方式接收ESP8266的数据,提高系统实时性。例如,初始化串口2时,开启接收中断,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CU(2025-06-07):
申请进行学术学习

网友CV:
如果没有内置网络模块,可以通过串口连接外部网络模块(如ESP8266、ESP32等)。

网友CW:
厉害啊,做的不错,挺有意思你这个云平台需要收费吗?

网友CX(2025-07-07):
非常详细!CH32V307的性能确实强大,用它来做物联网控制是个不错的选择。你的代码和步骤解释得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CY:
非常详细的CH32V307物联网项目分享,学习了!

网友CZ:
非常详细的教程,学习了!CH32V307的性能确实强大,用在物联网项目中再合适不过了。

网友DA:
非常详细的教程,我最近也在研究CH32V307,这个帖子给了我很多帮助,感谢分享!

网友DB:
非常详细的CH32V307与物联网结合的案例!从硬件配置到软件编程,一步步都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DB:
非常详细的教程,我已经按照你的步骤操作了,成功连接到阿里云物联网平台,LED灯控制效果很棒!

网友DC:
非常详细的CH32V307与ESP8266结合实现物联网远程控制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DD:
非常详细的教程,学习了!CH32V307的性能确实强大,用在物联网项目中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