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关于CH32V307 的USB虚拟串口的疑问

楼主(2022-07-19):
官方是否有HS的 虚拟多路串口的demo, 使用EVT内部的 以太网转8路串口, 在线仿真调试的时候 时候无法运行(一直停留在00x00000位置处)。故使用usb转多路的串口 进行测试使用、 hex文件也可以的

网友A:
仿真无法运行,那是代码有问题啊

网友B:
您好,在网络协议栈内部有一个变量需要固定间隔时间去进行累加计数,若使用调试,会导致这个变量停止累加计数,从而导致程序出现异常,建议使用串口打印的方式进行调试

网友C:
这不是没运行么,看你程序咋写的

网友D:
一般情况官方好像也没有这种demo吧

网友E:
以太网转八路串口,这个狠啊,啥需求啊这是

网友F:
你可以把工程推出来,看看那块有问题

网友G:
正常来说官方可能有HEX,但是我觉得你这需求官方可能也没有

网友H:
一般都是网口转串口,但是一个网口转八个串口好像没有吧

网友I:
楼主用的是什么方案啊?

网友J:
你可以考虑用CH348好像是USB转8串口的方案

网友K:
换成USB转串口是不是也可以啊?只能是网口转串口?

网友L:
换方案吧,你这需求很少人能做吧

网友M(2022-09-10):
可能是代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