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国产MCU专栏 第17期:武汉芯源“CW32F030CxTx StartKit评估板” 首测

楼主(2022-07-19):
国产MCU专栏 第17期:

全网首测!武汉芯源“CW32F030CxTx StartKit评估板” 花样评测

*阅读说明:以下仅简要总结摘录,详细评测内容、源码附件、资料等请戳原链接查看。
  • 评测1:
一、下载资料
二、MDK开发环境
三、编译代码
四、程序运行

一、手册资料
二、测试代码

一、串口硬件电路
二、程序部分
三、程序运行

尝试着移植freeRTOS系统到开发板,记录过程如下
一、freeRTOS源码下载
二、创建项目工程
三、编译项目
四、程序运行
五、工程文件

  • 评测2:
搜集资料,通过两个官方示例程序完成了环境的准备工作、尝试成功的下载程序并运行,同时也通过原理图再结合开发,了解了硬件的设计,遇到的问题也解决了。

本文将通过官方提供的芯片驱动库程序,使用KEIL MDK集成开发环境,一步一步来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模版,实现功能如下:使用外部16MHz晶振时钟源,通过PLL倍频到64MHz频率,然后将系统时钟切换到PLL通道,让MCU工作在64MHz的系统主频时钟上;配置板载LED灯的GPIO端口引脚,使用SysTick定时器结合MultiTimer开源程序库来实现LED灯的电平翻转控制,达到闪烁的效果。

CW32F030CxTx StartKit开发板板载了三个按键,一个是用于复位芯片的RESET按键,另外两个是可用户自定义的编程按键,通过原理图知道KEY1/KEY2分别与PA1/PA2相连接,本文将结合开源的MultiButton软件库现实现这两个按键的多态功能;为了能够实时监测/查看按键状态,我们还配置了USART串口实现了printf的功能,当然为了后面的调试方便,基于USART还移植了Letter-shell_3.x软件库,为后面调试、或者是发送shell命令调用软件代码功能先做好准备,当前本文先讲述一下移植,具体应用到后面使用的时候再详细描述。

本文来学习一下CW32F030系列MCU的硬件I2C通讯接口功能:通过I2C1主机模式实现对板载EEPROM(CW24C02A)的读写操作、通过I2C2从机模式实现多从机地址的通讯功能,使用外部的I2C主机设备进行测试。除此之外,本篇将会附带一些Letter-shell的调试功能实操,Letter-shell不会专门讲解,大家可以通过实操来了解Letter-shell的功能,当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研究其强大的功能,主要还是将Letter-shell当作在线调试工具来使用、方便调试实现功能。

  • 评测3:
开发环境准备完毕,同时证明这个开发板是可以正常使用JLink下载的。

简单搭建了一个通过串口控制小车移动的测试环境。在确认没有问题的基础上,把相关模块组装起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小车。

引入ESP8266WIFI模块,通过编程ESP8266,使之工作于AP模式并启动WEB服务。

  • 评测4:
1、仿真器问题
2、关于MDK的DFP包
3、电路连接
4、运行例程
5、总结
6、测试代码下载

  • 评测5:
首先获取开发板及相关芯片的资料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熟悉CW32F030的软件工程,本人使用的是IAR8.30

循环灯、同亮同灭、循环闪烁、再加上一个高级点的呼吸灯。

接下来体验串口通信功能,串口功能的实现,首先要选择串口接口,软件功能的实现的第一步就是要确保硬件连接正确,也就是RX和TX要和工具的串口连接正确,串口实现通信只要RX、TX和地连接上就可以,电不是必须的,逻辑正确就可以传输。printf功能非常适合日志输出,只要进行重定向加串口配置就可以了。

  • 评测6:
1、资料比较分散,不过都能在官网下载到;
2、板子设计简洁大方,将全部io口引了出来;
……

1、前言:
官方的demo用的阻塞方式点灯,即就是死等,在等待期间mcu干不了其他事情(中断除外),这种方式不太友好,本文使用非阻塞方式点灯。
2、硬件连接
3、思路
4、软件实现
5、现象

  • 评测7:
1: 首先,决定用KEIL开发
2:设置芯片类型:
3:设置调试器类型为Jlink
4:设置芯片烧录型号
5:编译一下
6:下载固件到开发板子
7:按开发板子的RST键,LED1和LED2开始闪烁。

由于该开发板子没有带调试器,所以没有的话也可以利用板子自带的串口下载。

首先插入这个调试器,我用的是WIN7,驱动是自动安装的。

  • 评测8:
下载程序以后,可以看到led开始闪烁了。

这里要驱动是IIC接口的OLED,没有使用硬件IIC,这样便于移植相关的程序到其他的芯片上。

  • 官方资料包:
文件清单:
1、CW32F030CxTx_StartKit_Gerber, PSMCU0007.zip ,Rev1.0
2、CW32F030CxTx_StartKit原理图,PSMCU0006.pdf, Rev1.0
3、CW32F030CxTx_StartKit_REV01使用手册,  PSMCU0048.pdf,Rev1.2
4、CW32F030CxTx_StartKit_BOM, PSMCU0008.zip,Rev1.0

1、CW32F030_StartKit软件包, PSMCU0052.zip, Rev1.0。
2、该软件包支持CW32F030CxTx_StartKit、CW32F030FxPx_StartKit。

未完,待续~

更多优秀测评内容敬请期待!

内卷卷起来
又有卷弟来了!

网友A:
还有官方资料包,二姨家用心了

网友B:
这么好的板子,大家玩的都挺花啊

网友C:
期待更多更酷的测试创意出来

网友D:
帖子里面的评测都是筛选出来的优质评测么?

网友E:
感谢21ic小能手分享,话说很少看到这个管理啊

网友F:
辛苦小能手了,帖子分类整理的挺好

网友G:
期待更多花式测评贴

网友H:
全网首测,独一无二的芯源测评贴来了,支持一下

网友H:
支持国产芯片,支持武汉本土芯片企业

网友I:
不错啊,支持,
现在正是国产崛起的时候

网友J:
CW32F030CxTx性能可以,测试效果很棒。

网友K:
卷起来了

网友L:
期待其他人的资料了,整理的非常详细。

网友M:
有cormark的测评分数吗?

网友N:
资料总结的非常到位了。

网友O:
小车做的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P(2022-08-20):
有开发的demo可以提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