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RCT6的BOOT0引脚下拉电阻

楼主(2022-07-19):
请教下个文,最近有个项目用到了GD32F103RCT6,BOOT0引脚下拉电阻是100K的;目前现场应用80套产品里面有十几套运行个把小时后出现频繁复位现象(复位时间间隔几十分钟到几小时不等,没有规律),同样的程序,在实验室测试不出复位现象,请教下各位,和BOOT0这个下拉电阻阻值有关系吗。

网友A:
boot0的状态只在芯片启动的时候有作用,一但程序运行起来,boot0就没有作用了。你应该查查NRST的连接有没有问题,还有检查一下代码里有没有使用软件复位,有没有使用看门狗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ot0的状态只在芯片启动的时候有作用,一但程序运行起来,boot0就没有作用了。你应该查查NRST的连接有没有 ...

NRST是3.3V接了个100K的上拉电阻;如果是代码问题,这个运行起来应该一致呀,实际是大部分都正常,个别的经常复位,应用场景都一致的

复位引脚直接用上拉这种方案是非常不可靠的,最差也得用得RC吧,但凡受到一点干扰都会复位,应用场景是一样的不代表电气环境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NRST是3.3V接了个100K的上拉电阻;如果是代码问题,这个运行起来应该一致呀,实际是大部分都正常,个别的 ...

NRST上拉改成10K试试,GD官网上的开发指南都建议用10K+100nF

网友B:
NRST好歹用个RC,省成本不是这么干的,相当于你上电后系统没有复位,但凡有点干扰就会重启,跟软件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RST上拉改成10K试试,GD官网上的开发指南都建议用10K+100nF

好的好的,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ST好歹用个RC,省成本不是这么干的,相当于你上电后系统没有复位,但凡有点干扰就会重启,跟软件没有关系 ...

谢谢,我改下硬件

网友C:
手册上有匹配的阻值推荐啊

网友D:
不需要这样节省成本

网友E:
需要楼主附一下硬件连接图

网友F:
有些连接方式并不是可靠的连接

网友G:
还需要并联一个电容

网友H:
复位引脚的连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