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小」巧模块,大有可为-RGB和SATA功能转接模块

楼主(2022-07-19):
1. RGB功能转接模块

FET3568-C核心板一共支持五种显示接口,大家可以在开发板上看到的分别是HDMI、eDP、LVDS和MIPI,而第五个显示接口其实是一个复用接口。

CPU内部是将RGB和部分的UART、SPI、IIC、GPIO复用了,开发板默认预留了2.54mm的排针,方便用户插杜邦线扩展功能模块,如我们的温湿度传感器、UART转RS485等等。

RGB功能的实现就需要用到转接模块---将2.54mm排针转换成飞凌标准液晶模块的连接器。

现在是要使用LCD,下载用户资料,打开Linux目录,会有两个文件夹,查看LCD转接模块的使用文档,after和before是修改前和修改后的设备树文件。

编辑

切换为居中
添加图片注释,不超过 140 字(可选)

点击after进入到最底层目录,将DTSI文件拷入VM开发环境,使用命令cp,将其拷贝到对应位置,然后编译一下内核,生成boot.img用于单步烧写。

将生成的boot文件放到桌面,使用单步烧写工具,识别设备,读设备分区表,单独烧写一下boot,点击执行,使用PuTTy软件,打开串口,等待开发板启动,这时LCD屏幕已经显示**,但是没有显示启动后的界面。

用命令查看LCD是否加载成功,可以看到已经加载成功,但是屏幕没亮,现在需要将LVDS的显示关闭,首先重新启动,再进入uboot选屏,然后将LVDS显示关闭,关闭成功后,选择重启,接下来就可以正常操作了。

2. SATA功能转接模块

除了显示接口,PCIe2.1和SATA也是有复用的,这两个功能都是工程师们常用的功能,飞凌也为大家做了转接设计,PCIe插槽转接成SATA连接器。

现在是要使用PCLe转SATA,下载用户资料,打开Linux目录,会有两个文件夹。

查看SATA转接板模块的使用文档,after和before是修改前和修改后的设备树文件,点击after进入到最底层目录,将DTSI文件拷入VM开发环境,使用命令cp,将其拷贝到对应位置,然后编译内核,生成boot.img用于单步烧写。

将生成的boot文件放到桌面,使用单步烧写工具,识别设备,读设备分区表,单独烧写一下boot,点击执行,使用PuTTy软件,打开串口,等待开发板启动,用df-h命令可以看到已经有了这三个设备挂载。

用lspci可以看到没有PCIe设备,用cd命令访问目录,可以看到硬盘内的文件,说明成功了。https://www.forlinx.com/

网友A:
转接芯片我觉得沁恒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他家好像都是对数据通信方面OK。对屏幕驱动转接这块好像没有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