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1不能用daplink下载烧录仿真吗?

楼主(2022-07-19):
自己做了一个daplink,结果E231烧录失败

楼主:
已解决,可以下载,是我把GD32E231C-START评估版的板载gdlink的SWD接口当成231的接口,看错了电路图,231的SWD是没有引出的,我拆掉gdlink的103c8芯片,引出swd接口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A:
我一般是割开发板的SWD铜皮。让芯片独立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可以下载,是我把GD32E231C-START评估版的板载gdlink的SWD接口当成231的接口,看错了电路图,231的 ...

有板载的gdlink,为啥还外接daplink呀。

网友C:
这是个什么烧写器

网友D:
接口给搞错了

网友E:
还可以使用其他烧录器吗

网友F:
可以临时飞线解决问题

网友G:
可以的 接线有问题了

网友H:
楼主还挺有办法的哈

网友I(2022-12-14):
这个不支持的吗?

网友J:
以后下载器都应该统一,省得浪费资源

网友K:
arm芯片都是可以的。

网友L:
我都是使用的stlink下载程序的。

网友M:
接线问题。。。

网友N:
楼主做的这个daplink能把相关资料共享一下嘛?学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