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NMOS管实现双向电平转换,假如用AO3400,

楼主(2022-07-19):
MOS能够达到最高传输速度是和哪个时间参数相关?NMOS管实现双向电平转换,假如用AO3400,可以达到最高的速度或波特率是多少bps?怎么计算?

Rise Time

Fall Time

Turn-On Delay Time

Turn-Off Delay Time

Turn-On Delay Time

Rise Time

Turn-Off Delay Time

Fall Time

Forward Transconductancea

Reverse Recovery Fall Time

Reverse Recovery Rise Time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我觉得传输速度与Rise Time 和Fall Time 这两个时间关系比较大,波形上升和下降坡度越陡,响应速度越快

网友B:
省着示波器作甚  搞起来啊 楼主

网友C: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决定了你在MOS上传输信号的最高速率

网友D:
10K太大了,整个上升沿坡度都接近1/4圆了,而且数据很低

网友E:
I2C通讯端口在输出状态时相当于OC门,低电平时低阻,从负载吸入电流,高电平时端口处于高阻,MOS管输入电容的放电通过端口电阻泄放,所以输出信号的下降沿与MOS管的输入电容和MCU端口的驱动能力决定,上升沿与外接电阻和MOS管的输入电容有关,相当于RC回路。

把上拉电阻换成1K的,最高工作频率估计不会超过100KHz

网友F:
要求不严格的话,MOS手册里给出的所有电容参数,找那个最大的,跟你的上拉电阻算RC充电时间就差不多了。

网友F:
AO3400电容挺大的,低电压的电平转换还是BSS138、BSS139什么的比较好用

网友G:
有IIC转用的电平接口芯片,我们有客户在用的,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省着示波器作甚  搞起来啊 楼主

先把参数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传输速度与Rise Time 和Fall Time 这两个时间关系比较大,波形上升和下降坡度越陡,响应速度越快 ...

什么才是越陡?这里是有时间长度,时间越短越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IIC转用的电平接口芯片,我们有客户在用的,可以了解下。

高速IIC芯片是大把  关键是为了省成本  两个MOS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AO3400电容挺大的,低电压的电平转换还是BSS138、BSS139什么的比较好用

你这导通电阻也太大了  不过这个的开启电压0.8-1.6V也挺低就是  不知道速度上限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K太大了,整个上升沿坡度都接近1/4圆了,而且数据很低

上拉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决定了你在MOS上传输信号的最高速率

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然后倒数算出最大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I2C通讯端口在输出状态时相当于OC门,低电平时低阻,从负载吸入电流,高电平时端口处于高阻,MOS管输入电容 ...

你这100K是如何计算的

@zlf1208 :IIC
@QWE4562009 :你究竟要多高的速度,用在哪种通讯端口上
@QWE4562009 :很多年前我实际测试过
@zlf1208 :经验也有一个估算的方法啊。。。
不知道你希望有多高的频率,10KHz、100KHz、1MHz或者更高?
并非计算,是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严格的话,MOS手册里给出的所有电容参数,找那个最大的,跟你的上拉电阻算RC充电时间就差不多了。 ...

充电时间的倒数  就是信号频率的上限?

网友H:
选合适的NMOS,那种结电容小的VGS小的,3400估计不行结电容太大,7002的话VGS大了一些不是很好

网友D:
是,我们自己用的电路,上拉电阻设置为3K,效果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才是越陡?这里是有时间长度,时间越短越陡?

时间和波形幅值关系,高低电平转换,有一个过度时间,这个时间决定了 信号 0,1响应的时间,
从而决定传输速率,这是我的理解,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选合适的NMOS,那种结电容小的VGS小的,3400估计不行结电容太大,7002的话VGS大了一些不是很好 ...

有有没有推荐

网友H:
类似2SK3019之类的,VGS很小,结电容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类似2SK3019之类的,VGS很小,结电容也很小

也有PF级别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更小的

网友:
10mA不到的东西,小一点MOS不香吗

网友E:
10年前我仔细检索过超高频的MOSFET,输入电容都在100p以内,附件是打包的datasheets,不知道还能否买到,你自己试试看吧。

网友E:
这个附件详细分析了IIC端口电平转换电路,还推荐了几款小输入电容的MOSFET及其对应的测试波形,频率比较高,在1MHz左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也有PF级别  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更小的

这2个是LRC的,应该比较好买,和很多厂家的兼容。7002注意VGS大小,不同厂家后缀性能有差别

楼主:
直接用电平转换芯片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I2C通讯端口在输出状态时相当于OC门,低电平时低阻,从负载吸入电流,高电平时端口处于高阻,MOS管输入电容 ...

100K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这个问题前面不是回答过了吗?!我26楼的文章读了吗?还不明白?

网友I:
IIC3.3V和5V,把上拉电阻接3.3V,直接用,考虑到速度速率的话,适当减小上拉电阻,我都是这样用,从来没出过问题,速度嘛4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I:
IIC3.3V和5V,把上拉电阻接3.3V,直接用,考虑到速度速率的话,适当减小上拉电阻,我都是这样用,从来没出 ...

上拉电阻不接5V?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上拉电阻不接5V?

对啊,必须接3.3V,这样,5V端的能正确识别,关键是最高脉冲电压是3.3V,安全可靠。

@QWE4562009 :这可不是理论分析,实际上,我5V单片机,3.3V的IIC EEPROM芯片就是这样连接的,就像日常的同电压IIC一样的用,没有任何附加成本,完美跑400KHz时钟,一切OK。 说起来原理也很简单,IIC敏感的ACK应答的对地的,其他信号当上拉接到3.3V,也就是一系列的3.3V的IIC波形包括时钟和数据,很显然,3.3V已经可靠的超过5V单片机逻辑1电平,(一般2.5V以上即认为高电平)所以...
@QWE4562009 :当开漏管子截止,则上拉5V的电阻,就会对3.3V的IIC输入端形成回路,CMOS IO的寄生二极管,会将该电流流向3.3V的VCC,当该电阻够比较小将导致3.3Vcc被抬高,哪怕不是这样,只是3.3v芯片的IO承受了不允许的对Vcc导通电压,很可能导致端口失效。
接5V有哪些风险

楼主(2022-08-19):
引用 网友I:
对啊,必须接3.3V,这样,5V端的能正确识别,关键是最高脉冲电压是3.3V,安全可靠。 ...

你是直接这样接啊  能正常通讯?一般都是要电平转换的呀  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