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40的一个不兼容问题案例

楼主(2022-07-19):
使用串口烧录TI的DSP芯片,软件为C2Prog,https://www.codeskin.com/,这是一款专门烧录TI芯片的工具。
大概2019年我在烧录TMS320F280049芯片的时候,发现CH340无法工作,换FTDI的USB串口芯片FT2232D就好了。当时和C2Prog的作者邮件沟通了很多次,最终定位到是CH340的问题。最近在烧录TMS320F28069,发现一样的问题,还是CH340无法工作,换FT232R或者CP2102模块都没有问题。整个测试的软硬件环境除了USB转串口模块,其它部分全部是一样的,所以问题处在CH340芯片或者驱动的兼容性上,具体没有深入研究。
CH340烧录,看起来自动波特率检测已经成功,也已经下载了bootloader,但是下面握手就失败了。
使用CP2102和FT232RL都可以正常烧录,提示信息如下:
虽然我可以使用CP2102或者FT232R的模块烧录,我这里更多的还是CH340的USB转串口,也希望国产芯片在硬件兼容性上能更好,希望WCH官方能找一下原因,提高芯片兼容性。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根据如上贴中提示信息,bootloader可以烧录成功,整体流程应该无问题,我们会实测下该设备,然后将结果同步到这里。

问下FAE,现在CH340在windows环境下面是免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反馈。根据如上贴中提示信息,bootloader可以烧录成功,整体流程应该无问题,我们会实测下该 ...

C2Prog会利用芯片内置bootloader将一个他们自己的bootloader下载到芯片的SRAM,然后在芯片中运行这个他们自己bootloader,再进行后续的烧录过程。

网友A:
好的,我们跟进下这个问题。

网友B:
下载过程中波特率有没有变化?
很多年前,STC下载软件使用某些PL2303会下载失败,原因是它检测是用一个较低的波特率,然后检测通过后,为了提高下载速度,会切换到一个较高的波特率正式下载,在这个过程中就下载失败了。解决办法就是设定检测波特率和下载最低波特率和最高波特率都为同一个值,虽然下载速度慢,但是可保下载成功。
当年市场上PL2303有很多假货,不确定是否是假货的原因。
长期以来,STC在芯片pdf中大肆鼓吹CH340,因为价格低,下载稳定。后来不知从哪年开始,芯片手册里面的推荐型号CH340就全部删除了,又换成了PL2303。估计和沁恒同属国产MCU厂家,产品线有重叠和冲突,心里不爽。

补充说明,早年的PL2303在各种波特率下都可正常收发,比如9600bps和115200bps,但是在切换过程中,也许是切换时间过长,也许是切换过程中不稳定会收发到异常的数据。总之如果某软件在通讯不停止的情况下切换波特率就会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过程中波特率有没有变化?
很多年前,STC下载软件使用某些PL2303会下载失败,原因是它检测是用一个较低 ...

现在的STC的芯片手册中确实看不到USB转串口芯片采用CH340的方案,

网友D:
PL2303是内部带3VLDO,串口电平是3.3V.CH340不带。应该是5V波动影响或C40串口为5V电平造成。建议用CH340时加3.3VLDO,CH340接成3.3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2303是内部带3VLDO,串口电平是3.3V.CH340不带。应该是5V波动影响或C40串口为5V电平造成。建议用CH340时 ...

C2000芯片IO不兼容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过程中波特率有没有变化?
很多年前,STC下载软件使用某些PL2303会下载失败,原因是它检测是用一个较低 ...

因为WCH的E8051系列MCU竞争力很强,对STC的8051造成严重威胁。

网友A:
贴中所述单片机下载问题,目前已解决。我们这边将更新后驱动单独发您使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中所述单片机下载问题,目前已解决。我们这边将更新后驱动单独发您使用下。 ...
好的,效率很高,点赞。我目前使用的CH340驱动是3.3版本,2011年发布,十几年前的版本了。特意更新到2022年发布的3.7版本驱动,现象是一样的。新驱动发布了再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效率很高,点赞。我目前使用的CH340驱动是3.3版本,2011年发布,十几年前的版本了。特意更新到2022年 ...

您好,麻烦发邮件到我司技术邮箱获取下:tech@wch.cn,我们通过邮件方式给您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麻烦发邮件到我司技术邮箱获取下:,我们通过邮件方式给您发下。 ...

已发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麻烦发邮件到我司技术邮箱获取下:,我们通过邮件方式给您发下。 ...

新驱动已经测试,问题还在,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您好,我们基于您反馈的单片机的型号TMS320F28069进行了单独的实测验证,下载可稳定成功。您这边可检查下驱动版本和驱动日期是否正确,排除有无可能新驱动安装失败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驱动已经测试,问题还在,没有任何变化。

您好,我们根据您反馈的单片机型号TMS320F28069进行了实测验证,目前可稳定进行下载。麻烦您使用前先点击卸载,然后安装看下效果。

网友A:
您好,麻烦您看下当前驱动的时间和版本(已邮件注明驱动位置和版本信息),排除是否为驱动替换未成功导致。我们当前测试TMS320F28069这款型号,可稳定完成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麻烦您看下当前驱动的时间和版本(已邮件注明驱动位置和版本信息),排除是否为驱动替换未成功导致。 ...

文件时间和MD5校验值都是正确的。具体看邮件。
另外,如果正确时间是:2022\3\31,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时间了,难道你们重新编译驱动固件,文件时间不会更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时间和MD5校验值都是正确的。具体看邮件。
另外,如果正确时间是:2022\3\31,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时 ...

您好,针对此款DSP下载的问题,因与我们遇到的其他问题类似,因此使用之前日期的驱动版本我们实测可以解决此问题。关于您那边仍旧下载失败的问题,我们这边马上再安排一个新版本发您试下。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观察一下通讯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针对此款DSP下载的问题,因与我们遇到的其他问题类似,因此使用之前日期的驱动版本我们实测可以解 ...
通常来说,最新版本的驱动会修复旧版本的问题。用旧版本来修复问题,感觉怪怪的。我是做技术的,这里也是技术版面,可以把问题拿出来讨论一下。如果没法完美解决,目前也可以用CP2102和FT232来解决。
只不过对于有追求的技术人员来说,应该无法容忍自己产品没有别人完善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针对此款DSP下载的问题,因与我们遇到的其他问题类似,因此使用之前日期的驱动版本我们实测可以解 ...

新版本准备好了吗?

楼主:
update:目前已经定位到问题原因,只要人为修改过串口号就会触发该问题。

网友A:
您好,目前改动有作用,可成功下载,更换串口号的问题还在优化中,OK后重新发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目前改动有作用,可成功下载,更换串口号的问题还在优化中,OK后重新发您试下。 ...

好的,你们测试OK了直接发给我测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