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对于NUC980 Config和例程序的咨询

楼主(2022-07-19):
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新唐NUC980有多个开发板,如chili、IOT、server等,在建立环境的时候,例如IOT开发板需要使用指令“make nuvoton_nuc980_iot_defconfig”,其余的开发板也有类似的指令,我想问一下,执行这些指令后,是否仅仅是修改了linux-menuconfig个menuconfig的内容,不同开发板的linux-menuconfig个menuconfig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开发板仅仅是修改了某些设置而已?
2、我看NUC980-Chili的视频介绍,提到该开发板有MQTT、USB摄像头等组件的例程序,请问这些例程序可以在哪里找到,另外这些例程序是不是其余的NUC980开发板也可以使用?
3、我看menuconfig和linux-menuconfig里面有很多的设置,请问是否有这些设置的说明手册。
谢谢。

网友A:
在Buildroot下,首先执行make distclean 先准备一个“纯净”的编译环境。由于make distclean会删除下载目录,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因此在执行make distclean前先备份下载目录,就像下面的操作步骤:
1. $ cd ${BR2_DIR}       --> 切换目录到Buildroot下
2. $ mv dl dl.bak           --> 备份下载目录
3. $ make distclean       --> 清除所有,准备一个“纯净”的编译环境
4. $ mv dl.bak dl           --> 还原下载目录

现在一个“纯净”的编译环境准备好了!

列出所有关于980的默认配置文件
5. $ make list-defconfigs | grep nuc980

选择其中一个有关nuc980的配置文件,如加载IoT的配置文件
6. $ make nuvoton_nuc980_iot_defconfig

因为buildroot的配置文件关联了uboot和linux的配置文件,如果此时认为
默认的uboot和linux配置需要“微调”,可以执行uboot和linux的配置命令
7. $ make uboot-menuconfig     (假设开发者明确知道要打开什么,具体要打开什么由开发者决定)
8. $ make linux-menuconfig      (假设开发者明确知道要打开什么,具体要打开什么由开发者决定)

最后,执行make编译出系统所有的“生成物”在目录: ${BR2_DIR}/output/images
9. $ make

网友A:
MQTT这种组件可以直接在Buildroot里面打开。
$ cd ${BR2_DIR}
$ make menuconfig     --> 配置Buildroot
在图形配置界面下,按下“/”键,输入MQTT or mqtt 回车进行搜索,将会看到组件MQTT所在菜单路径。
找到该路径下的MQTT, 打上勾,这样MQTT就会编译进文件系统。

网友B:
mqtt简单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