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测试温湿度传感器和仿真

楼主(2022-07-19):
ic, DM, IO, ar
由于板子管脚众多,我从中选择两个管脚作为模拟IIC管脚使用,和外设SHT20温湿度计进行通信测试。正好也可以获取下温湿度数值为后面进行测试做铺垫。
我选择的是模块,直接接上电源供电数据线就能进行测试了,本次模拟的所以可以任选两个管脚,我选择了PB6,7。正好PB8,9是LED的,所以我们保留LED闪灯程序。
新增两个文件,一个是IIC驱动,一个是外设SHT20。
看下我们的IIC初始化代码,我们输出这里配置成开漏输出,这样还可以直接读取IO的状态。
SHT20这边我们完成一个函数从读取到配置SHT20传感器,最终结果保存在一个结构体中,我们在仿真中添加其变量查看就能看到数值变化了。
目前使用上来说还是很方便的,软件开发还没遇到什么问题,下篇我们弄一个串口DMA传输把数据传上去。
下面是本次附件,欢迎下载。

网友A:
这个的精度怎么样

楼主:
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B:
senseri的传感器有点贵哦

网友C:
这个传感器的精度咋样?

网友D:
感觉大家的关注点都在传感器的精度上啊

网友E:
精度咋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感器的精度咋样?

网友F:
这个需要矫正吗

网友G:
精度怎么样

网友H:
温湿度传感器哪个好一些呢

网友I(2022-08-18):
CW32F030有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J:
dht11吧,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需要矫正吗

不需要自己校准了,很多产品应该都有用,小米的米家温湿度计,多少温湿度计都是用这种方案,不是SHT20就是新的SHT30

楼主:
引用 网友I:
CW32F030有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吗

应该是有的,单片机内部的就看看好了,内部肯定有温升的

网友K:
延时时钟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L:
CW32F030的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M:
dht11传感器的性能也可以的

网友N:
CW32F030CxTx 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O:
开发板可以搭建自己的模块吗

网友F:
这个还可以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