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把串口关闭以降低功耗

楼主(2022-07-19):
在用mcu的串口接收数据,用完后,想把串口关闭以降低功耗

网友A:
是没找到串口关闭用的寄存器吗?

网友B:
这个是直接的使能/禁止UART的功能的,其时钟源最好采用外接的32.768KHz的频率的。

网友C:
这是要进入哪一级的低功耗??

网友D:
这个单控制使能/禁止UART的寄存器就行吗?

网友E:
个人觉得空闲状态下可以关闭串口的。

网友F:
这个不用的话就直接的禁止UART的功能的即可以的。

网友G:
这个不仅要关闭UART的功能的,还需要将IO口线的设置成低功耗状态下的状态的。

网友H:
直接关闭串口的功能也降低不了啥功耗的。

网友I:
一般在程序设计中时,UART用完就会立即禁止使能关掉的。。

网友J:
直接禁止功能就行吧

网友B:
禁止其功能就行

网友K: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哦

网友D:
是不是直接禁止使能就可以了
更多操作

网友I:
相应的io口也需要设置吧

网友L:
直接调用对应的deinit函数

网友L:
现在ST都用HAL库了,寄存器很少有人用了

网友M(2023-03-01):
在进入停机模式之前,也关掉外设,进一步降低功耗

网友N(2023-06-07):
想实现超低功耗怎么办?

网友O:
看手册和官方例程,都有的。

网友P:
使微处理器保持在睡眠模式

网友Q:
可以关闭啊,我们也有这么用过。

网友R:
有专门的失能串口的函数,调用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S:
可以看看芯片上有没有LPUART,这个是低功耗串口。

网友T:
在关闭串口之前,需要停止所有的发送和接收操作,并清空接收和发送缓冲区。

网友U:
不用的外设不要使能就是了

网友V:
直接的使能/禁止UART的功能的

网友W:
要关闭UART的功能的

网友X:
要将IO口线的设置成低功耗状态

网友Y:
UART_Disable函数用于关闭串口,首先调用HAL_UART_Abort函数停止发送和接收操作,然后清空接收缓冲区。最后根据串口实例选择关闭相应的时钟。

网友Z:
在关闭串口之前,应该确保串口已经停止发送或接收数据,并且在再次使用串口之前需要重新配置相应的参数,例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

网友AA:
这个控件能使/禁止单独注册吗?

网友AB:
空闲状态下可以关闭串口

网友AC:
在不再需要使用串口时,可以关闭串口时钟以降低功耗。

网友AD:
关闭串口后,串口不可用,但功耗没有降低

网友O:
必须进入低功耗模式才能串口通信吗?

网友AE:
关闭应该也降低不了多少功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