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8个LED轮流呼吸呼吸点亮,比较稳定那种+

楼主(2022-07-19):
如何让8个LED轮流呼吸呼吸点亮,求一个设计思路 PIC单机机的那种

网友A:
定时器PWM控制,还是IO模拟PWM?
想要高效,可以用状态机(易读性稍差)

网友B:
用带8路PWM的单片机就OK了。

网友C:
直接用分频器,试试?

网友D:
随便一款支持8路PWM的单片机就可以搞定

网友E:
可以用计数器控制8路IO输出

网友F:
是个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G:
对led没有限制的话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ws2812  ,只需要一个gpio就行了

网友H:
电灯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了

网友I:
有专用驱动芯片的,一路io就好了

网友J:
8个开关或者继电器轮流切换

网友I:

天微有这种驱动芯片的,只要一个IO就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