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2f683的一段参考程序里面GPIO3提示编译错误

楼主(2022-07-19):
程序片段如下,gpio的设置应该在那个寄存器里?

if(memcmp(Buffer, "$mm", 6) == 0)
            {
                        lcd_clear();
                        if(GPIO3)
                                PosDisp();
                        else
                                TimeDisp();
                }

网友A:
是不是没调用头文件啊

楼主:
下面是包含的头文件CPU是12f683,在690的程序里没有见过这莫设计
#include  <htc.h>
#include  "lcd_i2c_lib.h"
#include  "rs232.h"
#include  <string.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OSCCON = 0x70;                                        // 8MHz
        GPIO   = 0x3E;                                        // GP0High
        TRISIO = 0x1C;                                        // GP2,3,4
        ANSEL  = 0x04;                                        // AN2
        CMCON0 = 0x07;                                        //
        Flag = 0;                                                //
        lcd_init();                                                //
        lcd_clear();                                                //
        lcd_str(Buffer);                                        //

        T2CON  = 0x01;                                        // 1/4,1/1
        TMR2IF = 0;
        TMR2IE = 1;

        PEIE   = 1;
        GIE    = 1;

网友B:
编译环境更换了吧

网友C:
是呀 因为这个有8个io口啊

网友D:
楼上的好像说的不对啊

网友E:
好像是没有定义的意思

网友F:
怎么还分gpio0和gpio1啊

网友G:
这是从哪里移植过来的程序 吧

网友H:
1,先要包含编译器提供的器件头文件,芯片的寄存器都在该头文件中有定义。
2,头文件中定义的寄存器名字,一般都和数据手册上的寄存器名字一致。
3,PIC12F683就只有一个GPIO寄存器,端口GP0~GP5分别对应GPIO寄存器的bit0~bit5。不是自己想当然写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