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不了

楼主(2022-07-19):
MA82G5D16 用Megawin 8051 OCD ICE TH065E仿真不了?

楼主:
用Megawin 8051 ICP编程器(V3.19.0.1 FW=v2.42) 更新目标芯片, 提示目标芯片不存在

楼主:
万用表测量ICE的Vcc引脚有3V电压, 接入目标板后无电压

网友A:
电压测得多少?0?

楼主:
嗯,ice的vcc负载能力太弱吗?

网友B:
是否需要额外的供电?

网友C:
官网手册说不用额外供电的

楼主:
硬件上需要6条线都连接吗?

楼主:
  Rst、GND、SDA、VCC、CLK(P3.0)

网友D:
一般是需要同时接入的

网友E:
有图片吗?
上图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