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79之间通讯能使用内部时钟吗

楼主(2022-07-19):
79之间通讯能使用内部时钟吗

网友A:
两片你是怎么通讯的

网友B:
单线通讯,共用电源线

网友C:
规格书中表明误差范围±3%啊

网友B:
那意思是行不通了?

网友D:
是啊,因为一颗有可能为+3%,一颗为-3%,就有可能通讯不上。

网友B:
那用什么办法?

楼主:
不要用UART, 用别的

网友B:
不能用SPI,两个芯片之间距离有50米,只有2根线连接在一起,其中一根为地线,另一根是电源线兼信号传输

网友A:
用片外晶振稳频吧~~~

如不用片外晶振,也可在上电时,主控单片机对辅助单片机发指令,校正实际通迅速率,也可稳定通讯。

网友E:
这是什么思路?

网友B:
我想可以先送一个时钟信号稍作延时后再送出数据,模拟DS18B20的通讯方式

网友E: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F:
只有两根线,好像不行吧

网友G:
对啊,电源线很难分高低的

楼主:
自己定通讯协议

网友G:
需要增加外围电路,程序也需要增加总线处理。电源+总线的两线制异步通讯很常见的,比较简单的可以参考消防。50米应能实现。

网友C:
需要增加外围电路,程序也需要增加总线处理。电源+总线的两线制异步通讯很常见的

网友H:
我觉得够呛

网友I:
最起码3根,VDD, GND, SIGNAL
你的距离这么长,单单用5V的通讯,我觉得不一定行

网友J:
研究一下各类单总线协议对你有帮助,别想着用UART了,通讯必须用I/O口配合外围电路自己做。这跟单片机没啥关系,倒是功耗要尽量低一些,时钟误差不是主要因素,在于你的协议设计中多久做一次同步。也有直流载波通讯的现成芯片可以选用,不过缺点一是成本高二是协议变透明了,这在有些行业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B:
电源是12V的,两个板上都有7805稳压

网友B:
远端供电在板上还有个二极管防止通讯时拉低电压

楼主:
哦,那主板上还得有电阻、三极管等串在12V线线路上,以保证信号检测灵敏、5V稳定、数据传送低电平时不至于短路12V电源。

网友K:
用SPI或I2C等同步串口可以搞定。

网友L:
要传50米啊,自己整个同步头出来,每次发码同步一次,或者每位都同步一次,靠上升沿或下降沿同步,每一位的速率调慢些比如(1ms代表一位),可以搞定的,不过需要自己做物理层和协议,我们原来的产品,长距离通讯(最远支持1500米),对晶振的要求可以降低到40%。

网友M:
可以做,不过速率要慢点,先前我这过有个单片机用内部RC 偏差+-15,最在偏差加起来有30%的误差。

网友L:
电平的时间加长点就是了 有什么 3%  *2  当 6% 在加大点到了 10% 好 只要持续高电平时间大于这个不就 ok 了

楼主:
50的距离,为什么选用这么不可靠的通讯方式呢??

设计方案是不是该改改了!!!

网友N:
这么长距离,两根线,还跟电源公用,这个很难做

网友O:
如果不需要公用电源的话,可以用差分信号线来做

网友P:
是怎么通讯?

网友Q:
这个有点难办啊单线

网友R:
关于通讯 大家有没有更加方便的方法

网友E:
问下大佬为什么不能用uart呢

网友M:
内部时钟可以 单线不太好搞

网友F:
用外部的会更稳定一些吧

网友G:
楼主这边是出了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