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代码阅读难度的技巧

楼主(2022-07-19):
我来分享一些

1 注释混乱
2 代码命名混乱
3 逻辑混乱

但是不能把自己绕晕,难

网友A:
你这么做是想干嘛?

网友B:
用无意义的函数名和变量命名,比如int c;  ffxx();

网友C:
分析逻辑,你就输了!这样的代码,才是高手写的!

这情况还真有
就佩服你
神回复的图
这是高手这是高手~

网友D:
直接汇编,可以吓退大部分对手

网友E:
所以以前,检查人家的代码,真的不如自己重新写,太累人了

对语言掌握的层次不同

网友F:
需要增加代码阅读难度的工作还是别干了。

你根本没懂楼主的意思。增加代码阅读难度以免别人偷学。

网友G:
要清零却与自己异或,要求8的余数却和7与,要乘以4却左移2次,用这种小技巧一会就把人绕晕。

以前说位操作效率高,现在好些单片机是不是不支持位操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清零却与自己异或,要求8的余数却和7与,要乘以4却左移2次,用这种小技巧一会就把人绕晕。 ...

不错

网友I:
不写注释就好了,然后变量名故意乱写,速度写成电压,电压写成重量之类的,那读起来酸爽,估计写代码的人半个月不看自己的代码都迷糊。

网友J:
用状态机不给状态转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