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难道13us,DMA就采样完成了

楼主(2022-07-19):
使用外部中断触发置标志位,while里根据标志位开启ADC+DMA,并且关灯,而DMA中断里点灯。
经过示波器查看,发现点灯比中断时延13us,而我设置的DMA采集缓存是150us的数据点数。难道13us,DMA就采样完成了了,进入DMA中断里?

网友A:
这和DMA产生中断的理念不符啊

楼主:
外部中断每秒一次。

楼主:
我的DMA使用是正常的,但产品对延时要求高,需要测出DMA采样的延时,包括ADC上电稳定的时间差和漂移时间。这方面的测试样例网上很少。

楼主: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if(DMA_GetFlagStatus(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F0)==SET)
    {
        GPIOD->BSRRL = GPIO_Pin_14;
        //清除全部中断标志。如果关闭ADC和DMA,还是否需要清标志位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F0);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 Disable ADC3 ,ADC断电,等待中断触发再上电。
        ADC_Cmd(ADC3, DISABLE);
    }
}

while (1)
    {
        //GPIOD->BSRRL = GPIO_Pin_14;
        GPIOD->BSRRH = GPIO_Pin_14;
        //GPIOD->BSRRL = GPIO_Pin_14;
        GPIOD->BSRRH = GPIO_Pin_14;

        /******Pa4外部中断************/
        if(EXTI_Pa5Flag)
        {
            ADC_Cmd(ADC3, ENABLE);

            ADC3_CH11_DMA_Config();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3);

             EXTI_Pa5Flag = 0;
        }

//DMA的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3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3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3_RAM_SIZ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网友B:
应该是没设置好,检查结果没有?

网友C:
建议参考下别人的例程

网友D:
GPIO的频率配置是多高?DMA要等AD数据采集达到设置缓冲区范围以后,才会触发。

网友E:
你ADC 是什么触发的?

网友F:
求的是DMA实现后,测其与触发中断的延时

网友G:
GPIO管脚中断触发。

网友H:
采集几个AD值?

网友I:
With ADCCLK = 30 MHz and sampling time = 3 cycles:
Tconv = 3 + 12 = 15 cycles = 0.5 μs with APB2 at 60 MHz
根据上面的计算,3个周期,12位数据,在APB2 60Mhz时,转换一次需要0.5us,楼主配置的DMA的缓冲区大小是多少?

网友D:
问题好复杂

网友J:
太快了  不会的

网友K:
还没有用过dma啊

网友D:
标志位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L(2023-03-01):
DMA要等AD数据采集达到设置缓冲区范围以后,才会触发。

网友M(2024-05-06):
就是因为它的作用就是在电子产品设备受到雷击浪涌与ESD静电放电或者其他瞬态电压时

网友N: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O:
正常信号一般达不到导通电压

网友P:
在电子电路中电容一端接电阻

网友Q: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R:
电流若是偏大就会直接导致器件烧毁

网友S: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T:
从而达到对电子设备进行静电保护

网友U: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

网友V: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