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X

楼主(2022-07-19):
#有奖活动#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GD32E50X系列如何调用dsp库嘛,我照着网上的调试,调用的cos函数并没有求值,cos(0.5)直接就输出0.5了

网友A:
你也不说你都做了哪些步骤,怎么帮你看

网友A:
已知步骤是,要先打开FPU,然后添加ARM官方浮点库,再添加预编译宏ARM_MATH_CM4

网友B(2022-11-25):
引用 网友A:
已知步骤是,要先打开FPU,然后添加ARM官方浮点库,再添加预编译宏ARM_MATH_CM4 ...

嗯,说的很对,其实一般出问题的话,感觉是库文件没有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