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的RCC使用

楼主(2022-07-19):
CH32V307提供了3钟复位形式:
电源复位
系统复位
后备区域复位
1. 电源复位
产生电源复位的条件为:
上电/掉电复位(POR/PDR复位)
从待机模式下唤醒
电源复位发生时,将复位除了备份区域的所有寄存器。PC指针固定到0x00000000。
此时的后备寄存器需由VBAT供电,如果同VDD供电,后备区域寄存器将同步复位。
2. 系统复位
产生系统复位的条件为:
NRST引脚上的低电平信号(外部复位)
窗口看门狗计数终止(WWDG复位)
独立看门狗计数终止(IWDG复位)
软件复位(SW复位)
低功耗管理复位
通过配置 PFIC_CFGR 寄存器 SYSRESET 位置 1 ,或者配置 PFIC_SCTLR 寄存器 SYSRESET 位置 1,产生软件复位
将用户选择字节中的 STANDY_RST 位置0,将启用待机模式复位,这时进入待机模式会产生低功耗管理复位;将用户选择字节中的 STOP_RST 位置0,将启用停止模式复位,这时进入停止模式会产生低功耗管理复位
系统复位时, 除了控制/状态寄存器 `RCC_RSTSCKR` 中的复位标志和后备区域的寄存器(V<sub>BAT</sub>单独供电),其余所有寄存器将复位。
所以可以通过寄存器 `RCC_RSTSCKR` 中的复位标志查看上一次系统复位原因,参考代码如下:
参考代码 - 查看系统复位原因
#include "debug.h"

typedef enum
{
    NONERST_FLAG = 0,    /* none reset */
    PINRST_FLAG,         /* NRST reset */
    PORRST_FLAG,         /* POR/PDR reset */
    SFTRST_FLAG,         /* software reset */
    IWDGRST_FLAG,        /* independent watchdog reset */
    WWDGRST_FLAG,        /* window watchdog reset*/
    LPWRRST_FLAG         /* low power reset */
}reset_flag_t;

reset_flag_t check_reset_flag()
{
    reset_flag_t reset_flag = NONERST_FLAG;

    if( ( RCC->RSTSCKR & (1<<(25+PINRST_FLAG))) != RESET)
    {
        reset_flag = PINRST_FLAG;
    }
    else if( ( RCC->RSTSCKR & (1<<(25+PORRST_FLAG))) != RESET )
    {
        reset_flag = PORRST_FLAG;
    }
    else if( ( RCC->RSTSCKR & (1<<(25+SFTRST_FLAG))) != RESET )
    {
        reset_flag = SFTRST_FLAG;
    }
    else if( ( RCC->RSTSCKR & (1<<(25+IWDGRST_FLAG))) != RESET )
    {
        reset_flag = IWDGRST_FLAG;
    }
    else if( ( RCC->RSTSCKR & (1<<(25+WWDGRST_FLAG))) != RESET )
    {
        reset_flag = WWDGRST_FLAG;
    }
    else if( ( RCC->RSTSCKR & (1<<(25+LPWRRST_FLAG))) != RESET )
    {
        reset_flag = LPWRRST_FLAG;
    }

    RCC->RSTSCKR |= (1<<24); /* clear reset flag */

    return reset_flag;

}

int main(void)
{
    reset_flag_t reset_flag = NONERST_FLAG;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256000);

    printf("ch32v307 check reset flag\r\n");

    reset_flag = check_reset_flag();
    switch(reset_flag)
    {
        case PINRST_FLAG:
            printf("NRST reset\r\n");
            break;

        case PORRST_FLAG:
            printf("POR/PDR reset\r\n");
            break;

        case SFTRST_FLAG:
            printf("software reset\r\n");
            break;

        case IWDGRST_FLAG:
            printf("independent watchdog reset\r\n");
            break;

        case WWDGRST_FLAG:
            printf("window watchdog reset\r\n");
            break;

        case LPWRRST_FLAG:
            printf("low power reset\r\n");
            break;

        default:
            break;
    }

    printf("RCC->RSTSCKR : %08lx\r\n",RCC->RSTSCKR);

    // Delay_Ms(3000);
    // NVIC_SystemReset();

    while(1)
    {
        ;
    }
}
3. 后备区域复位
后备区域复位发生时,只会复位后备区域寄存器,包括后备寄存器、RCC_BDCTLR 寄存器(RTC 使能和LSE 振荡器)。其产生条件包括:
软件复位,将 RCC_BDCTLR 寄存器 的 BDRST 位置1, 或者将 RCC_APB1PRSTR 寄存器的 BKPRST 位置1
在VDD和VBAT都掉电的前提下,由VDD或VBAT上电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