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 MCU特色

楼主(2022-07-20):
STM32 L1系列,基于 Cortex-M3 内核,工作频率为 32 MHz,在性能、特性、存储
器容量和封装引脚数量方面扩展了超低功耗产品系列。 The STM32 L1 系列融合了
高性能和超低功耗的特性,采用了优化的架构,和ST专有的与STM8 L系列共用的超
低泄漏工艺。
• STM32 L1分为两个不同的产品线(STM32L151和STM32L152),集合了STM32F
和STM8L的优化功能,是需要高性能同时特别关注功耗的应用领域的最佳选择。
• STM32L151无内置LCD控制器
• STM32L152有内置LCD控制器
最低功耗模式:0.27 µA
动态运行模式:230 µA/MHz

建议再详细的分享一些该方面的资料。

网友A:
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网友B:
L1 太差,还是L4 好

网友C:
功耗不错,RAM小了点

网友D:
这功耗是真牛

网友E:
L系列的主频这么低么?不应该啊

网友F:
挺不错的,但是现在这芯片价格都很贵,不合适了

网友G:
其实L系列的ST单片机真的低功耗做的很好

网友H:
我挺喜欢用的,但是这芯片现在也挺贵了

网友I:
现在ST的芯片是不是不缺货了呀

网友J:
现在用低功耗的产品很多了,L系列真的很合适

网友K:
如果还能回到以前的价位,其实L系列真的很不错的一款低功耗MCU

网友L:
这种适合做水表之类的,低功耗产品

网友M:
其实一般MCU的低功耗也是可以的,L系列就是因为主频低,所以低功耗更显着奈斯一些

网友N:
楼主可以好好测测,看看最低功耗模式能不能达到0.27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