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以太网描述符ETH_DMATxDesc_OWN异常

楼主(2022-07-20):
stm32 以太网发送一段时间后发送描述符状态一直为DMA拥有,造成以太网发送停止,发送过程中什么原因会造成描述符一直为DMA拥有;(发送接收同时进行,接收为中断接收)
``
if ((DMATxDescToSet->Status & ETH_DMATxDesc_OWN) != (u32)RESET)

{
return ETH_ERROR;
}

网友A:
用烧写器跟踪检查一下

网友B:
没遇到过啊,一般情况是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C:
你可以看看你的代码逻辑,也许能找到答案

网友D:
你用的是单片机内置的ETH么?

网友E:
是不是需要清除标记啊,DMA中断之后得清除标记的呀

网友F:
你仿真可以调试,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网友G:
中断接收没问题的,发送采用DMA么?

网友H:
你可以调整一下优先级,看看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I:
描述符一直拥有DMA?是啥意思啊?

网友J:
这不是返回错误么,你可以复位一下网络部分,是不是发送数据过多啊

网友K:
这个错误,你可以去应用手册上查一下,因为什么才会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L(2024-04-15):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M(2024-07-16):
引用 网友L:
请问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我用STM32H743也遇到了,解决了吗

网友N:
DMA配置错误可能导致DMA无法正确处理传输,造成描述符状态一直为DMA拥有。

网友N:
描述符的状态位设置正确吗?特别是ETH_DMATxDesc_OWN

网友O(2025-02-09):
你检查过发送描述符有没有正常更新吗?可能是DMA传输过程中卡住了。

网友P:
这种情况是不是和发送缓冲区没有及时释放有关?我记得需要手动清理描述符。

网友Q:
你有没有试过看ETH_DMATxDesc_OWN一直被置位时DMA的寄存器状态?可能能找到异常原因。

网友R:
可能是描述符链表配置有问题,检查下DMATxDescToSet的指针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S: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以太网中断优先级太低导致处理不及时,你可以试试看调整优先级。

网友T:
有没有检查发送过程中是不是有数据冲突或者描述符资源耗尽的情况?

网友U:
发送停止时以太网控制器状态寄存器有提示什么错误吗?

网友V:
这种异常有可能和缓存一致性问题有关,检查下数据缓存是否正确清理。

网友W:
你用的以太网PHY芯片是否稳定?也许可以尝试加一些调试信息看看发送过程中的状态。

网友X:
建议打开更多调试信息,看看异常发生前最后一个正常发送描述符的状态,可能能提供线索。

网友Y:
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Z(2025-11-06):
建议检查下DMATxDescToSet的指针链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