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N32L406DMA通道对应外设地址在哪查找?手册上没看到。

楼主(2022-07-20):
N32L406DMA通道对应外设地址在哪查找?手册上没看到。
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SDK例程中对应外设的DMA配置代码,外设的对应地址在用户手册寄存器章节和N32L406.h中宏定义也能找到

网友B:
N32L406DMA可以每个通道都能自由映射,支持映射的外设参考用户手册《7.4.7 DMA请求映像》。
调用这个库函数会将DMA通道与外设请求连接起来:
  1. void DMA_RequestRemap(uint32_t DMAy_REMAP, DMA_Module* DMAy, DMA_ChannelType* DMAyChx, FunctionalState Cmd)

相关寄存器为DMA_CHSELx,参考《7.5.8 DMA通道x通道选择寄存器(DMA_CHSELx)》。

楼主:
引用 网友B:
N32L406DMA可以每个通道都能自由映射,支持映射的外设参考用户手册《7.4.7 DMA请求映像》。
调用这个库函数 ...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SDK例程中对应外设的DMA配置代码,外设的对应地址在用户手册寄存器章节和N32L406.h中宏定义也能找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