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求MCU与中颖SH366002通信的demo

楼主(2022-07-20):
做电量计,MCU读不到SH366002的数据,谁能帮忙提供demo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同读不到数据,芯片SMBUS通信的起始地址手册上也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读不到数据,芯片SMBUS通信的起始地址手册上也没有

这是366002的通信协议,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366002的通信协议,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

多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读不到数据,芯片SMBUS通信的起始地址手册上也没有

你也是用的SH36600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的SH366002吗

是的,请问楼主你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请问楼主你解决了吗

还没有。在看资料,同时找了一台样机抓数据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在看资料,同时找了一台样机抓数据看看

可以加个QQ一起讨论一下吗楼主,我前几天通信成功了一次后面又不行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的QQ331433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