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光耦被钳位的问题!

楼主(2022-07-20):
前两天设计一个电路,原理还是希望在PNP,NPN的情况下使光耦可以导通,最下面的船型开关连接输出端来切换信号的输出,没成想,还是我图样图深破。
原理图下如图所示

当OUT5信号输入时,电源导通时,电路上的信号会被导通的信号钳位变成2V左右,导致无论什么时候,电流回路上都会形成压差导致两路光耦都是导通的,当然,这个问题我已经修改线路,使用波动开关的方式,来切换两端的供电进行优化。
现在的困惑就是 已经有板子做好了,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改变这个困境!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没看懂,什么PNP、NPN?
把那两个LED的下方短接处断开呗,再交换一下。

就是不能断开,因为要从同一个信号端输入

网友A:
输入不是OUT5吗?LED下方断开有啥影响?

楼主没把OUT5外面的电路说清楚,主楼也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从PNP,NPN这个描述,我猜测这个电路被钳位的原因是OUT5的外接电路是一个三线传感器,OC门的,所以LED下方断开不解决问题。如果传感器是推挽输出的,就不会存在钳位的问题。
@qw741789 :那你说说这样改为啥不行
不好意思,忘记标注了,已经在原文里修改,OUT5是输入信号由外部的信号输入,下面的拨动开关是输出。由于外部的这个信号不确定,所以使用了两路光耦。用来切换想要输出的信号用

网友A:
要不楼主再参考一下我的这个电路,下面帖子的7楼,将U12输入正极、U13输入负极一起接到12V:
https://bbs.21ic.com/icview-3236554-1-1.html

网友B:
楼主实际需要的是下面的电路

这是原理图,实际使用时需要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处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用以保护光耦的发光管,因为这个发光管的反向耐压只有5V左右,线路接错或者静电都有可能损坏这个发光管。这点很重要。

网友C:
一楼的说的没错

网友D:
ZLF1208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