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GUI]
如实现多语言显示切换

楼主(2022-07-20):
熟悉enwin的大神

显示的时候,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实现多语言切换

就是一个标题,或者按键,可以选择中文,英文,或者其他

网友A:
笨的方法就是,自己翻译,做出不同的文本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自己做好匹配列表,然后设置一个开关就是了,映射到不同的列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