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HC18E020L的EEPROM器件地址是多少?

楼主:
HC18E020L的EEPROM器件地址是多少?

楼主(2022-07-20):
数据手册上写到:

11.1.4控制字节
器件在接到起始命令后,需要一个 8 位的控制字节来启动一次读/写操作(参见图 11-4)。
控制字节的前 4 位是一个固定的 1、0 数据,如图所示。后 3 位是 A2、A1 和 A0 引脚所对应的器件
地址位,这 3 位必须与相应器件地址引脚的逻辑电平保持一致,才能正常操作。

这里的A2.A1.A0你们内部是怎么连接的?也没有图也没有解释?咋知道是多少?

网友A:
这个地址是固定的吧

网友B:
本身是多大的容量啊

网友C:
应该用什么语言来控制呢

网友D:
控制字节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如果不接入的话 默认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D:
手册上没有内部的逻辑图吗

网友F(2022-11-01):
这个都是寄存器的地址了

网友G:
查看一下手册对eeprom的描述吧。

网友H(2023-01-05):
网上有资料可以参考的吗?

网友I:
这个看不出来的

网友J:
HC18E020L自带eeprom吗?

网友K:
这个你需要看手册怎么规定 的。

网友L:
可以直接写入数据到HC18E020L的flash中的

网友M:
这个内部的EEPROM读写没有操作过。

网友L:
为什么不使用flash存储呢

网友N:
手册上怎么定义的eeprom?

网友O: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