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总线] 稳联技术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连接西门子1200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2-07-20):
摘要:本案例是通过北京稳联技术的ProfinetEtherCat网关将EtherCat从站设备接入到西门子Profinet网络的配置案例。
1、  首先打开西门子PLC或其他Profinet主站的制图软件(本例以博图为例),首先导入网关的GSD文件;
2、  将模块添加进网络视图中,设置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的IP和设备名称;
3、  注意: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要与网关配置软件中保持一致;
4、  双击网关进入设备视图,设置所需要的输入输出字节数长度;
5、  打开EtherCat网关配置软件,点击新建添加EtherCat主站;
6、  设置网关的Profinet网络参数,要与博图组态保持一致;
7、  找到需要的从站设备,如果没有请导入对应的ESI文件(本例为ABB伺服);
8、  在从站的过程数据中选择好对应的PDO以及所需参数,本例选择的是控制字,速度及模式状态字四项参数;
9、配置好后点击操作-连接找到对应网关IP,连接后继续预运行-运行将配置下载进入网关。下载后网关重新上电即可;
10、直接对对应的IQ地址读写即可;
11、从上到下分别对应控制字,速度及模式;
总结:以上就是稳联技术ProfinetEtherCat网关连接西门子1200ABB伺服的配置案例。
ProfinetEtherCatProfinetEtherCat网关,ProfinetEtherCat网桥,ProfinetEtherCat通讯网关,ProfinetEtherCat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