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3、UID实际获取到的与手册描述不符

楼主(2022-07-20):
1、关于电子签名
数字签名主要用来存放芯片唯一身份标识(UID)、产品型号、FLASH 容量、SRAM 容量、芯片封装引脚数等信息,
可以通过 SWD 或者 CPU 读取。数字签名相关信息在出厂时编程,用户固件或外部设备可通过读取数字签名来对
芯片的合法性进行验证。

2、UID
可以看出存储地址为0x0001 2660 - 0x0001 2669,共80bit,10个字节。

3、产品型号寄存器
可以看出存储地址为 0x0001 2610 - 0x0001 2625,共 22 字节。

4、FLASH 容量寄存器
可以看出存储地址为0x0001 2628 - 0x0001 262B,共 4 字节。

5、SRAM 容量寄存器
可以看出存储地址为0x0001 262C - 0x0001 262F,共 4 字节。

6、引脚数量寄存器
可以看出存储地址为0x0001 2626 - 0x0001 2627,共 2 字节。

7、程序读取
#define   UID             0x00012660
#define   PRODUCT_TYPE    0x00012610
#define   FLASH_SIZE      0x00012628
#define   RAM_SIZE        0x0001262C
#define   PIN_NUM         0x00012626

struct McuInfo_t
{
        uint8_t UniqueId[10];
        uint8_t ProductType[22];
        uint8_t FlashSize[4];
        uint8_t RamSize[4];
        uint8_t PinNum[2];

}McuInfo;

void GetMcuInfo(void)
{
        printf("\r\nUnique  Id:[");
        for(uint8_t i=0;i<sizeof(McuInfo.UniqueId)/sizeof(McuInfo.UniqueId[0]);i++)
        {
                McuInfo.UniqueId[i]=*(uint8_t*)(UID+i);
                printf(" %02x",McuInfo.UniqueId[i]);
        }
        printf("]\r\n\r\n");

        printf("Product Type:[");
        for(uint8_t i=0;i<sizeof(McuInfo.ProductType)/sizeof(McuInfo.ProductType[0]);i++)
        {
                McuInfo.ProductType[i]=*(uint8_t*)(PRODUCT_TYPE+i);
                printf(" %02x",McuInfo.ProductType[i]);
        }
        printf("]\r\n\r\n");

        printf("Flash Size:[");
        for(uint8_t i=0;i<sizeof(McuInfo.FlashSize)/sizeof(McuInfo.FlashSize[0]);i++)
        {
                McuInfo.FlashSize[i]=*(uint8_t*)(FLASH_SIZE+i);
                printf(" %02x",McuInfo.FlashSize[i]);
        }
        printf("]\r\n\r\n");

        printf("Ram Size:[");
        for(uint8_t i=0;i<sizeof(McuInfo.RamSize)/sizeof(McuInfo.RamSize[0]);i++)
        {
                McuInfo.RamSize[i]=*(uint8_t*)(RAM_SIZE+i);
                printf(" %02x",McuInfo.RamSize[i]);
        }
        printf("]\r\n\r\n");

        printf("Pin Num:[");
        for(uint8_t i=0;i<sizeof(McuInfo.PinNum)/sizeof(McuInfo.PinNum[0]);i++)
        {
                McuInfo.PinNum[i]=*(uint8_t*)(PIN_NUM+i);
                printf(" %02x",McuInfo.PinNum[i]);
        }
        printf("]\r\n\r\n");
}

8、串口打印
可以看出UID获取到的全是FF,这明显是不对的。

9、JLINK在线读取
在线读取UID:
可以看出全是FF;

读取其他参数:
可以看出,是正确的。

所以,到底是手册写错了,还是芯片本身就没有UID???

网友A:
应该是芯片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问题吧

等待官方人员回复

网友B:
所有量产的CW32 MCU都有UID的,请放心使用!
因StartKit是随机发送的,部分CW32的工程样片被SMT,因此产生了与手册不符的现象。

网友C:
楼主很用心啊,其他参加评测的用户都没发现

网友D:
获取不了设备吗?

网友E:
这个的电脑驱动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获取不了设备吗?

4楼,官方人员回复,样品个别获取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电脑驱动怎么写?

jlink在线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