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IC18F57Q43Curiosity Nano 从点灯到点屏

楼主(2022-07-20):
虽然中间耽误了一些时间,但终于收到了MICROCHIP的PIC18F57Q43Curiosity Nano。一块小板,附带了两个连排针,一到手就把它焊上了。

小巧玲珑的样子。

MPLAB X IDE是必须的工具,MCC插件等一一装上。但使用时不怎么顺利,启动时总容易卡住的样子。

启动完成后,用起来还好。

不管那么多,先建个工程,把下载调试这个流程走一遍。把板子上的灯点起来。

板子上的灯接在RF3上,低电平亮灯。用MCC配置RF3为输出态。

配置一个定时器TMR0,1mS中断。

在MCC上直接产生代码,就可以看到工程中已经产生了对RF3 PIN和TMR0的初始化代码了。

在中断函数里补全一下闪灯的控制。一秒翻转一次。

在主函数里把全局中断打开。

编译一下下载,灯就闪起来了。还是很快很便捷的。仿真调试运行一下,

寄存器和变量也可以观察。

熟悉了一下板子,驱动个TFT显示屏看看,这个显示屏是拆机的,也没有什么时显的标识。在网上找了找,跟ILI9325的屏比较像,先就当他是ILI9325试一下。
找了多根杜邦线连接起来。

按照ILI9325的引脚定义,定义PIC18F57Q43Curiosity Nano 引脚。16根数据线和5根控制线接好。

从网上找了个ILI9325的初始化程序做了一下初始化。

结果显示的是一个寄怪的图案。

一个时钟的表盘和很多横杠。明明没有做数据怎么显示出一个时钟表盘的?

看ILI9325的手册,R0寄存器读出来是9325的型号。就试着读了一下就个显示屏的R0寄存器,读出来是7783,不是9325.查了一下7783应该是ST7783这个型号的。

网上关于ST7783的资料很少,也没有找到它的驱动。后面找到了它的资料再试下能不能完整的驱动起来。

楼主:
st7783资料和驱动没有找到,有资料的网友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A:
MCC看上去好强大

网友B(2022-11-03):
PIC18F57Q43Curiosity Nano 有配套的开发板吗

网友C:
这个pic能不能用vscode开发呢?

网友D:
pic18系列单片机和PIC16系列单片机什么区别

网友E:
pic可以用vscode开发

网友F:
PIC18单片机的AD采样频率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G:
PIC 18 单片机能不能达到时钟频率40M,指令周期为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