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合泰单片机按键保持按下的状态下,io口怎么保持输出1?

楼主(2022-07-20):
想把自复位按键开关换成自锁开关
当开关持续接通时,io口持续输出1,反之输出0
初学单片机,找过51的例程,在合泰里实现不了,请大家帮忙解决下

网友A:
有原理图? 芯片型号? 代码?
网络上找的电源自保持原理参考及说明,如下:

合泰HT8单片机上电复位后的IO预设是输入,所以要先把IO设成输出(0),然後设定输出为高(1)或为低 (0)
IO PORT 相关的寄存器,如下:

网友B:
输出是可控的

网友C:
输出的高低电平是可以控制的。

网友D(2022-08-19):
自锁开关就是电平保持的,IO输出就先获取自锁开关的状态呗,然后输出就行了

网友E:
这你做个全局标记就好了,就可以

网友F:
你可以这样,先判断输入是高还是低,然后再实现IO的输出

网友G:
你看看LED点灯和按键输入的demo吧

网友H:
这个很简单啊,看看网上的教程,先把思路弄清楚了

网友I:
当然了,合泰你要对应MCU型号才行

网友J:
你先弄清思路吧,要有个变量才可以

网友K:
这不就简单的输出高低电平的逻辑么,主要是要获取输入的状态

网友L:
写个标记,读输入的状态如果是高为1,低为0,然后再实现输出

网友M:
可以啊,判断标记即可

网友N(2022-11-04):
写个标志位,判断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