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电源布局走线是否合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7-21):
拓扑
原理图
………

网友B:
看过一些DC-DC芯片数据手册中的推荐PCB画法,给我印象中SW引脚要尽量靠近电感,因为主电流要从那过,尽量粗短减少距离。而FB引脚就是反馈脚不过电流,可以通过过孔绕一下。你的电路好像SW绕远了点。
以上是自己经验推断不保证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