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阻选型的难题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电阻在电路设计中司空见怪,也是所有电路的必要组成部分。电阻的种类很多,贴片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水泥电阻等等,只有按照设计需求,选择功率,封装,过电流能力,按需选用即可,实际也没什么难度的。但是实际应用中,也是会出现一些选择困难的,今天就拿一个在产品设计中,遇到的电阻选择困难的一个小例子。
在产品中,有一个继电器控制的电路板,电路板的工作电压是65V的电源,电路板上有6000uF左右的电解电容,在继电器闭合的瞬间具有很大的浪涌电流,快接近300A左右,如下图。在这种情况下,会大大超过电源板上的控制MOS管的峰值脉冲电流限制,导致MOS管损坏。

浪涌电流I=C*dv/dt,通过公式可知,要减小浪涌电流,有两种方式:要么减小电容容值,要么减小继电器的闭合速率。除此之外,还可以继电器两端增加预充电阻,在继电器闭合之前,通过小电流将电解电容充满电,如下图所示:

本来继电器的电路是没有M1+R4的控制电路,当M2闭合,继电器就吸合,60V电源给电解电容C1充电(C1在实际电路是61000uF的电容),就会产生浪涌电流。现在做法是在M2闭合之前,先将M1闭合,60V电源经过M1,R4C1充电,由于增加了R4=100欧姆,就会大大降低给C1的浪涌电流,待充电1-2秒后,将M1断开,M2闭合,然后继电器就吸合,60V电源再经过S1给后极电路供电。
说到这里,进入主题。预先充电电阻R4怎么选择,通过仿真,可以看出,在这个电路中,在R4上面的功率有100ns左右的时间,超过2W,并且峰值功率达到36W

选择常规的贴片电阻,1210的功率是0.5W,即使用十个并联,看起来也不太可靠。并且这个电路会有反复充电,充放电的过程。瞬时功率太高了。看起来选择水泥电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后在电路中选用了一个5W的水泥电阻,尺寸13mm*5mm*10mm,占据的面积太大了,而且整个电路板都是贴片,就这一个插件的。做完SMT后,还得为一个元件单独加一个手焊,太耽误时间了。所以就陷入了电阻选择困难症,想找一个符合要求的电阻太难了。在电路设计中,对于MOS管是有SOA曲线,MOS管是可以承受瞬时脉冲大电流,不同的脉冲大电流,有不同的脉冲时间限制。所以就在想,是不是也有这种电阻的。只能是自己学艺不精,显然是有的。后来和供应商简单沟通了下,他们就推荐了YAEGO的放突波电阻,就是针对这种应用。

有了应对的方案,选型就很好办了,选择1K抗突波电阻,并联五个。基本就能满足要求,选择1206封装的电阻,就能承受1ms时间,30W的持续功率。完全可以满足现在的设计需求,也不用担心电阻会冲击电流而损坏。不得不感叹下,科技改变生活,在原材料的研究方面,欧美台湾的企业走在前面,关于这个电阻,和国内的被动器件厂商联系了下,都没怎么做,应用的场合不多的。

电阻选型实际也不难,只能是自己的认知不太到位,造成选型的周折,就算普通的被动元件,也是很多学问讲究的。关于这个电路,也可以通过改变C1的容值,而降低浪涌电流,这个是降低了MOS管的开关速度,从而减小了dv/dt,也可以降低浪涌电流。碰到的这个电路问题也很小,只要多和供应商交流,找到解决方案的时间会快很多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点评):
楼主讲的非常不错,受教了。

网友B(点评):
以实际遇到的问题为切入点,详细描述了电阻选型中的痛难点,问题阐述详细,解决方案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