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爆款demo(内置3P3N预驱的芯片所使用的驱动板介绍)

楼主(2022-07-20):
LKS低压中小功率电机驱动板(点击图片)
LKS32MC057EM6S8
LKS32MC055DL6S8

该说明适用于LKS(凌鸥简称)所有内置3P3N预驱芯片的低压中小功率 EVB 板。

概述:
该DEMO板为DC7~24V 输入,在DC24V时功率在80W以下。根据板子上MCU  LKS32MC087E内的程序可以实现无感方波、有感或无感 FOC 控制控制。支持按键启停和模拟电位器调速,FG 输出,串口通讯等功能。下图所示为板子的实物图及硬件功能接口意。
图 1 LKS_EVB_PN_MVPOW 实物图
硬件说明:
该评估板由两块板子连接而成,一块为功率底板:LKS_EVB_PN_MVPOW,一块为MCU板,其中LKS所有内置3P3N预驱芯片对应的MCU板都可以使用这套功率板;
下面对上图中各接口和功能做说明:
1. DC 电源输入:DC7~24V 电源输入,在 DC24V 时功率在 80W 以下;
2. 串口:支持 keil 仿真调试及无线串口调试;
3. FG 输出:电机转速 FG 输出,输出频率由 MCU 程序决定;
4. MCU 插座:用于接 MCU 控制板;
5. 复位键:参考附件原理图中复位电路;
6. 调速电位器:用于模拟调速,该信号与 5 信号选择跳线右侧的电位器跳线相连。该信号输入到 MCU 的 P0.12 口,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模拟信号输入;
7. 电机 HALL 接口:用于有 HALL 的电机驱动,HALL 供电由 5V 提供。
8. 电机接口:电机 U、V、W 三相输出。输出能力持续电流最大 3A,视 MOS 管型号而定,可参考附件原理图功率模块;
配套程序
1. 有感 FOC、无感 FOC 程序:详见 LKS08x_FOC_SensorLess程序
点击:有感无感程序地址
注意事项:
1. 硬件上电前用万用表检测是否有短路,检测焊接是否完整,有无漏焊、连焊等情况;
2. 上电正常后。连接仿真器时应注意正负极是否对应,CLK、DIO 是否对应;
3. 当出现故障,应立即断电或用镊子使芯片复位。
PCB图:

网友A(2023-07-26):
哪里有,可以买一套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里有,可以买一套试试

你好,开发板统一在立创商城上购买:https://item.szlcsc.com/34612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