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爆款demo(内置6N预驱的芯片所使用的驱动板介绍)

楼主:
LKS中压中小功率电机驱动板(点击图片)

LKS32MC054DOF6Q8
LKS32MC086N8Q8
该说明适用于LKS(凌鸥简称)所有内置6N预驱芯片的中压中小功率 EVB 板。
概述:
该 EVB 板为 DC20~60V 输入,在 DC60V 时功率在 200W 以下。根据板子上 MCU 内的程序可以实现无感方波、有感或无感 FOC 控制控制。支持按键启停和模拟电位器调速,串口通讯等功能。下图所示为板子的实物图及硬件功能接口示意:
图LKS_EVB_MVPOW 中压 EVB 板说明
硬件说明:
该评估板由两块板子连接而成,一块为功率底板:LKS_EVB_MVPOW,一块为 MCU板:其中LKS所有内置6N预驱芯片对应的MCU板都可以使用这套功率板;
下面对上图中各接口和功能做说明:
1. 电源输入:DC20~60V 电源输入,在 DC60V 时功率在 200W 以下;
2. 电源芯片:用 LKS611 芯片及 78L05,分别将输入电源转换成 14.5V 及 5V,分别给MCU 集成预驱、MCU 及外围电路供电。跳帽的作用为接入电源,为 MCU 集成预驱、MCU及外围电路提供电源;
3. 电源指示灯:当电源正常输入是电源指示灯正常工作;
4. MCU 板插座:P1、P2 是 MCU 接插口,连接 MCU;
5. START 按键:功能按键,电机启动按键。参考附件原理图;
6. STOP 按键:功能按键,电机停止按键。参考附件原理图;
7. 电位器:用于模拟调速,通过 P1 接插件连接到 MCU 引脚。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模拟信号输入;
8. UART 串口:支持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
9. HALL 接口:用于有 HALL 的电机驱动,连接电机 hall 口,HALL 供电由 5V 提供。参考附件原理图中 hall 接口;
10. 电流采样方式选择:P5、P6、P7 三个三 Pin 插针,用跳帽进行选择电流采样模式,跳左端为 MOS 内阻采样,跳右端为三电阻采样;其中三电阻采样需要可根据实际采样增益修改匹配的电阻值。参考附件原理图中电流采样方式;
11. 电机三相输出 UVW:电机 U、V、W 三相输出。输出能力持续电流最大 15A,视MOS 管型号而定,可参考附件原理图功率模块。
配套程序:
1.有感 FOC、无感 FOC 程序:LKS08x_FOC_SensorLess程序。
点击:有感无感程序地址
注意事项:
1. 硬件上电前用万用表检测是否有短路,检测焊接是否完整,有无漏焊、连焊等情况;
2. 上电正常后。连接仿真器时应注意正负极是否对应,CLK、DIO 是否对应;
3. 当出现故障,应立即断电或用镊子使芯片复位。
PCB:

网友A(2022-07-27):
这电路板设计的漂亮

网友B(2022-11-09):
请问有可以直接适用与LKS32MC051DC6T8-K版本开发板的FOC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可以直接适用与LKS32MC051DC6T8-K版本开发板的FOC程序吗

1、不可以,这个是08的例程,如果需要05的FOC例程可以联系我们获取,后期我们会把05FOC例程一起放到FOC培训资料地址的。
2、因为芯片版本特别多,所以提供的例程不是针对某一款单片机的,所以拿到一款FOC程序,需要根据板子硬件进行修改。

网友C(2023-04-07):
硬件下载地址无效,没法下载。

网友D(2025-04-06):
请问有V4版本的原理图吗,官网说明里面写的单电阻要去掉C7和CE2分别都在哪里

网友E:
这个LKS中压中小功率电机驱动板看起来挺强大的,支持多种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