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爆款demo(无内置预驱的芯片所使用的驱动板介绍)

楼主(2022-07-20):
LKS中压中小功率电机驱动板(点击图片)

LKS32MC081C8T8

该说明适用于LKS(凌鸥简称)所有无内置预驱芯片的中压中小功率 EVB 板。
概述:该 EVB 板为 DC20~60V 输入,在 DC60V 时功率在 200W 以下。根据板子上 MCU 内的程可以实现无感方波、有感或无感 FOC 控制控制。支持按键启停和模拟电位器调速,串口通讯等功能。下图1所示为板子的实物图及硬件功能接口示意。
图 1 LKS_EVB_MCPWM实物图
硬件说明:该评估板由两块板子连接而成,一块为功率底板:LKS_EVB_MVPOWPRE,一块为MCU 板,其中LKS所有无内置预驱芯片对应的MCU板都可以使用这套功率板;
下面对上图中各接口和功能做说明:
1. DC 电源输入:DC20~60V 电源输入,在 DC60V 时功率在 200W 以下;
2. 电源芯片:用电源芯片 LKS611 芯片及 78L05,分别将输入电源电压转换成 14.5V 及5V,分别给预驱芯片、MCU 及外围电路供电。跳帽的作用为接入电源,为预驱、MCU 及外围电路提供电源;
3. 电源指示灯:上电后电源正常,电源指示灯是正常;

4. MCU 板插座:P1、P2 是 MCU 接插口,连接 MCU 板;
5. START 按键:功能按键,电机启动按键。参考附件原理图;
6. STOP 按键:功能按键,电机停止按键。参考附件原理图;
7. 电位器:用于模拟调速,通过 P1 接插件连接到 MCU 引脚。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模拟信号输入;
8. UART 串口:支持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
9. HALL 口:用于有 HALL 的电机驱动,连接电机 hall 口,HALL 供电由 5V 提供。参考附件原理图中 hall 接口;
10. 电流采样方式选择:P5、P6、P7 三个三 Pin 插针,用跳帽进行选择电流采样模式,跳左端为 MOS 内阻采样,跳右端为三电阻采样;其中三电阻采样需要可根据实际采样增益修改匹配的电阻值。参考附件原理图中电流采样方式;
11. 电机三相输出 UVW:电机 U、V、W 三相输出。输出能力持续电流最大 15A,视MOS 管型号而定,可参考附件原理图功率模块。
配套程序:
1.有感 FOC、无感 FOC 程序:LKS08x_FOC_SensorLess程序。
点击:有感无感程序地址
注意事项:
1. 硬件上电前用万用表检测是否有短路,检测焊接是否完整,有无漏焊、连焊等情况;
2. 上电正常后。连接仿真器时应注意正负极是否对应,CLK、DIO 是否对应;
3. 当出现故障,应立即断电或用镊子使芯片复位。
PCB:

网友A:
板子不错,

电流支持到多大?

底板加扇热片,输入母线电流跑过25A,相电流峰值40A,电压13.5V(将DCDC芯片去掉,输入电压直接连接到15V滤波电容上)

网友B:
不错,还带驱动电路。

网友C:
支持spwm输出吗?

楼主(2022-09-13):
支持,主要就是软件的实现,硬件是支持的。

网友D(2023-10-12):
硬件地址资料  打不开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硬件地址资料  打不开啦

我也打不开

网友F(2024-08-16):
硬件怎么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