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工具] LKS爆款demo(无内置预驱的芯片对应的高压电机驱动板)

楼主(2022-07-20):
LKS高压中小功率电机驱动板(点击图片)
高压功率板底板正面

该说明适用于LKS(凌鸥简称)所有无内置预驱芯片的高压中小功率 EVB 板。
概述:
该EVB板为AC220V输入,在AC220V时功率在以下。根据板子上MCU 内的程序可以实现有感或无感FOC控制控制。支持按键启停和模拟电位器调速,串口通讯等功能。下图所示为板子的实物图及硬件功能接口示意。
图1 LKS_EVB_HVPOWPRE实物图
硬件说明:  该评估板由两块板子连接而成,一块为功率底板:LKS_EVB_HVPOWPRE,一块为MCU板。其中LKS所有无内置预驱芯片对应的MCU板都可以使用这套功率板;
下面对上图中各接口和功能做说明:
1. 电源输入:DC20~AC265V电源输入,功率在200W以下;
2.SPI通讯接口;
3.CAN通讯接口;
4.IIC通讯接口;
5/6. 运行及停止按键:功能按键,可以让电机启动和停止。
7.调速电位器:用于模拟调速,通过P1接插件连接到MCU引脚。
8.串口:支持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参考附件原理图中无线串口调试及通信;
9.光耦隔离串口。
10.电机HALL接口:用于有HALL的电机驱动,连接电机hall口,HALL供电由5V提供。
11. 电机接口:电机U、V、W三相输出。输出能力持续电流最大15A,视MOS管型号而定;
12.预驱芯片。
13.功率器件。
14. 电源模块:用LKS611芯片及78L05,分别将输入电源转换成15V及5V,分别给预驱芯片、MCU及外围电路供电。跳帽的作用为接入电源,为预驱、MCU及外围电路提供电源;
15. MCU板接口:P1、P2是MCU接插口,连接MCU;
配套程序:
1.有感 FOC、无感 FOC 程序:LKS08x_FOC_SensorLess程序。
点击:有感无感程序地址
2.demo硬件资料在下面哦。

注意事项:
1. 硬件上电前用万用表检测是否有短路,检测焊接是否完整,有无漏焊、连焊等情况;
2. 上电正常后。连接仿真器时应注意正负极是否对应,CLK、DIO是否对应;
3. 当出现故障,应立即断电或用镊子使芯片复位。
PCB: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LKS32F088C6T8和LKS32MC088C6T8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官网没有LKS32F088C6T8,而我们公司的原理图上是这个型号,合作的公司特供吗?求解

网友B(2022-08-22):
这个绝对是爆款芯片,很棒的,很棒的。不错哦

网友C:
这个看上去就不错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问一下LKS32F088C6T8和LKS32MC088C6T8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官网没有LKS32F088C6T8,而我们公司的原理图 ...

我们只有LKS32MC088C6T8型号的芯片哦,LKS32F088C6T8可能是您们的原理图命名问题。

网友(2022-10-22):
我想找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哪里找呢?

网友D(2023-04-21):
有没有感应电机的成熟方案?

网友E:
以前搞过高速差分线,用蛇形等长布线。
请教楼主,这个驱动芯片到MOS管的S引脚,为什么用蛇形线,谢谢

楼主(2023-07-31):
引用 网友E:
以前搞过高速差分线,用蛇形等长布线。
请教楼主,这个驱动芯片到MOS管的S引脚,为什么用蛇形线,谢谢 ...

只是在上管或者电机自转时对预驱引脚提供一个电感特性的缓冲,这个也可以使用电阻代替,不过现在很少使用了。

网友F(2024-07-04):
在哪买呢

立创商城上有售:https://so.szlcsc.com/global.html?k=lks%25E9%25AB%2598%25E5%258E%258B%25E6%259D%25BF%25E5%25AD%2590&hot-key=OPA365AIDBVR&searchSource=

网友G:
您好,我们公司现在产品上面有凌鸥的一款型号LKS32SMCR11C6T8  这个应该是定制款吧   我想知道这个具体是你们官方上面的哪个型号呀?

网友H:
感谢分享,很实用的知识!